工作于负反馈的运放为何两个输入端相差50mV

楼主:
如图,测试电压标在图上了

330K左边的电压到运放同相输入端就变低一些了,但反馈调节的反相输入端电压又是对的。

358本身的失调电压没有那么大呀,换了其他运放也是一样的。

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又是很大的,但是不同输出电压就是会影响同相输入端的电压。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358本身的失调电压没有那么大呀,换了其他运放也是一样的。』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万用表?

如果是万用表,其电压档输入电阻是多少?

网友:
『为何两个输入端相差50mV』

从图中标注看,是相差40mV。而且,相差40mV也是两次测量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测量的结果(一次测量指用某种仪器接在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测量)。

网友:
表内阻不够,汲取的电流太大,在R18上产生了压降。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波器两个通道来看也是不一样的

示波器和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应该是比较大的呀

但这是运放的问题还是测试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示波器和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应该是比较大的呀』

示波器输入阻抗一般为1兆欧(面板插座处),数字万用表电压档通常10兆欧。无论1兆欧还是10兆欧,和330千欧相比较,均不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但这是运放的问题还是测试的问题呢。』

显然是测试的问题。

LM358输入偏置电流约50nA,最大可达100nA。测试时必须考虑到运放的偏置电流。如果没有考虑偏置电流,那么测试方法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首帖电路中R18左边对地为1.548V,右边对地为1.508V,R18两端电压为40mV,通过R18的电流为40mV/330000欧=121nA。可见运放的偏置电流在此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首帖电路中R18右边对地为1.508V。假定你的万用表电压档内阻10兆欧,那么通过万用表的电流为1.508V/10000000欧=151nA,方向是从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

151nA和通过R18的121nA之差为30nA,就是LM358的偏置电流(LM358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是从片内流向片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从9楼计算结果看,你的LM358运放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5楼的问题 “但这是运放的问题还是测试的问题呢”,答案是测试方法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这话不知从何说起。同相输入端或者反相输入端,怎么会有 “等效输出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吧那个330K的电阻取掉后,就正常了。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但我用示 ...

首帖电路,你用万用表测量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万用表中电流方向从同相输入端到地,导致R18中电流从左向右。

如果没有用万用表测量,那么R18中电流方向是从右向左的(你的具体电路,该电流大小为30nA),因为LM358偏置电流是从片内流向片外的。

此图的所有困惑,都是因为你使用了万用表测量高内阻电路引起的。这还不是测试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输出电阻不一样』。 这话不知从何说起。同相输入端或者反相输入端,怎 ...

我是这样想的:

对于万用表来说,测量图中U3B的5脚和6脚,等效的输出电阻是不一样的。

5脚是330K,6脚是10K左右。

而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不是理想的无穷大

所以实际上相同的电压,在5脚处测出来的是1.508V,在6脚测出来的是1.54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 对于万用表来说,测量图中U3B的5脚和6脚,等效的输出电阻是不一样的。 5脚是330K, ...

我是这样想的:

对于万用表来说,测量图中U3B的5脚和6脚,等效的输出电阻是不一样的。

在 “等效的输出电阻” 中插入 “电源” 二字,成为 “等效电源的输出电阻是不一样的” 就对了。

网友C:
那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以哪个为准呢’

【那以哪个为准呢’】

以系统误差较小的那个结果为准。U3B反相输入端测量时源阻抗10千欧,同相输入端测量时3源阻抗330千欧,显然应该以对反相输入端的测量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