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V热成像数据采集与显示

楼主:
    提了一大堆有用没有的问题,终于把热成像数据弄出来了。修改verimake-team的16_ov2640_sdram例程,把16位的ov2640数据替换成8位的热成像数据,显示器分辨率设置成640*480。

    建了一个调色析的数组,输入时把8位的灰度数据转成伪彩。

数据初始化文件:

 因为显示分辨率是640*480,热成像数据是324*256,数据在Driver文件里把lcd_xpos和lcd_ypos做了修改,原来输出0的改成了输出x。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在战场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在战场上吗?

这个还真不清楚,这款30fps车规级的质量是会比普通民用的9fps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清楚,这款30fps车规级的质量是会比普通民用的9fps好一些。

红外控测的头贵不贵呀,弄个产品出来,晚上去捉蚂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控测的头贵不贵呀,弄个产品出来,晚上去捉蚂蚱。

捉蚂蚱用热成像能看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捉蚂蚱用热成像能看到吗?

没那工具呀,那东西到晚上不会动,直接抓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那工具呀,那东西到晚上不会动,直接抓就行了。

我觉得应该不行,热成像适合检测温差比较大的物体,昆虫属于冷血动物提问和环境温度接近,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行,热成像适合检测温差比较大的物体,昆虫属于冷血动物提问和环境温度接近,不容易被发现。

红外探测,是不是跟旁边物体有差别就可以识别出来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探测,是不是跟旁边物体有差别就可以识别出来列。

热成像是被动红外,测的是物体自身发出的红外波必须要有温差才能分辨。你说的也许是主动红外,类似小区里的监控,人眼看不到光那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是被动红外,测的是物体自身发出的红外波必须要有温差才能分辨。你说的也许是主动红外,类似小区里 ...

具体我也不清楚呀,只是原来有个这么样的想法。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清楚呀,只是原来有个这么样的想法。看能不能实现!

那虫是藏在叶子下面的,晚上吃叶子的时候不会动,明天一有动静就飞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虫是藏在叶子下面的,晚上吃叶子的时候不会动,明天一有动静就飞走了。

热成像也不能看到叶子下边的物体,甚至透明的水和玻璃都能阻挡成像。

网友:
大佬,这个可以做成改装套件吗?咸鱼上好多车载热成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