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4 views|12 replies

楼主:
Posts

Resources
The OP

[Qinheng RISC-V core CH582] CH582 wired keyboard to Bluetooth keyboard [Copy link]

CH582 Wired Keyboard to Bluetooth Keyboard

Combining the USB-HOST and Bluetooth HID keyboard routines, a device that converts a wired keyboard to a Bluetooth keyboard is made. The code is as follows:

/******************************************************************************/
/* 头文件包含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HAL.h"
#include "hiddev.h"
#include "hidkbd.h"

/*********************************************************************
 * GLOBAL TYPEDEFS
 */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32_t MEM_BUF[BLE_MEMHEAP_SIZE / 4];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RxBuffer[MAX_PACKET_SIZE]; // IN, must even address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TxBuffer[MAX_PACKET_SIZE]; // OUT, must even address
extern uint8_t need_send;

#if(defined(BLE_MAC)) && (BLE_MAC == TRUE)
const uint8_t MacAddr[6] = {0x84, 0xC2, 0xE4, 0x03, 0x02, 0x02};
#endif

/*********************************************************************
 * @fn      Main_Circulation
 *
 * @brief 主循环
 *
 * [url=home.php?mod=space&uid=784970]@return[/url] none
 */
__HIGH_CODE
void Main_Circulation()
{
    TMOS_SystemProcess();
}

/*********************************************************************
 * @fn      main
 *
 * @brief   主函数
 *
 * @return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s, k, len, endp;
    uint16_t  loc;
#if(defined(DCDC_ENABLE)) && (DCDC_ENABLE == TRUE)
    PWR_DCDCCfg(ENABLE);
#endif
    SetSysClock(CLK_SOURCE_PLL_60MHz);
#if(defined(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GPIOA_ModeCfg(GPIO_Pin_All, GPIO_ModeIN_PU);
    GPIOB_ModeCfg(GPIO_Pin_All, GPIO_ModeIN_PU);
#endif
    /* 开启电压监控 */
    PowerMonitor(ENABLE, HALevel_2V1);
#ifdef DEBUG
    GPIOA_SetBits(bTXD1);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GPIOA_ModeCfg(bTXD1, GPIO_ModeOut_PP_5mA);
    UART1_DefInit();
#endif
    PRINT("%s\n", VER_LIB);
    CH58X_BLEInit();
    HAL_Init();
    GAPRole_PeripheralInit();
    HidDev_Init();
    HidEmu_Init();

    PRINT("Start @ChipID=%02X\n", R8_CHIP_ID);

    pU2HOST_RX_RAM_Addr = RxBuffer;
    pU2HOST_TX_RAM_Addr = TxBuffer;
    USB2_HostInit();
    PRINT("Wait Device In\n");
    while(1)
    {
        Main_Circulation();
        s = ERR_SUCCESS;
        if(R8_USB2_INT_FG & RB_UIF_DETECT)
        { // 如果有USB主机检测中断则处理
            R8_USB2_INT_FG = RB_UIF_DETECT;
            s = AnalyzeRootU2Hub();
            if(s == ERR_USB_CONNECT)
                FoundNewU2Dev = 1;
        }

        if(FoundNewU2Dev || s == ERR_USB_CONNECT)
        { // 有新的USB设备插入
            FoundNewU2Dev = 0;
            mDelaymS(200);          // 由于USB设备刚插入尚未稳定,故等待USB设备数百毫秒,消除插拔抖动
            s = InitRootU2Device(); // 初始化USB设备
            if(s != ERR_SUCCESS)
            {
                PRINT("EnumAllRootDev err = %02X\n", (uint16_t)s);
            }
        }

        /* 如果下端连接的是HUB,则先枚举HUB */
        s = EnumAllU2HubPort(); // 枚举所有ROOT-HUB端口下外部HUB后的二级USB设备
        if(s != ERR_SUCCESS)
        { // 可能是HUB断开了
            PRINT("EnumAllHubPort err = %02X\n", (uint16_t)s);
        }

        /* 如果设备是键盘 */
        loc = U2SearchTypeDevice(DEV_TYPE_KEYBOARD); // 在ROOT-HUB以及外部HUB各端口上搜索指定类型的设备所在的端口号
        if(loc != 0xFFFF)
        { // 找到了,如果有两个KeyBoard如何处理?
            i = (uint8_t)(loc >> 8);
            len = (uint8_t)loc;
            SelectU2HubPort(len);                                                 // 选择操作指定的ROOT-HUB端口,设置当前USB速度以及被操作设备的USB地址
            endp = len ? DevOnU2HubPort[len - 1].GpVar[0] : ThisUsb2Dev.GpVar[0]; // 中断端点的地址,位7用于同步标志位
            if(endp & USB_ENDP_ADDR_MASK)
            {                                                                                                    // 端点有效
                s = USB2HostTransact(USB_PID_IN << 4 | endp & 0x7F, endp & 0x80 ? RB_UH_R_TOG | RB_UH_T_TOG : 0, 0); // 传输事务,获取数据,NAK不重试
                if(s == ERR_SUCCESS)
                {
                    endp ^= 0x80; // 同步标志翻转
                    if(len)
                        DevOnU2HubPort[len - 1].GpVar[0] = endp; // 保存同步标志位
                    else
                        ThisUsb2Dev.GpVar[0] = endp;
                    len = R8_USB2_RX_LEN;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if(len)
                    {
                        U2SETorOFFNumLock(RxBuffer);

                        PRINT("keyboard data: ");
                        for(i = 0; i < len; i++)
                        {
                            PRINT("x%02X ", (uint16_t)(RxBuffer[i]));
                        }
                        PRINT("\n");
                        need_send = 1;
                    }
                }
                else if(s != (USB_PID_NAK | ERR_USB_TRANSFER))
                {
                    PRINT("keyboard error %02x\n", (uint16_t)s); // 可能是断开了
                }
            }
            else
            {
                PRINT("keyboard no interrupt endpoint\n");
            }
            SetUsb2Speed(1); // 默认为全速
        }
    }
}

/******************************** endfile @ main ******************************/

Set the need_send global variable as a flag and modify the Bluetooth HID thread as follows:

    if(events & START_REPORT_EVT)
    {
        if (need_send) {
            HidDev_Report(HID_RPT_ID_KEY_IN, HID_REPORT_TYPE_INPUT,
                          HID_KEYBOARD_IN_RPT_LEN, RxBuffer);
            need_send = 0;
        }
        tmos_start_task(hidEmuTaskId, START_REPORT_EVT, 1);
        return (events ^ START_REPORT_EVT);
    }

Change the HID thread period to 1ms to increase the speed of the Bluetooth keyboard.

Physical object: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Latest reply

Why are most mechanical keyboards wired? Are they better than Bluetooth keyboards in terms of latency?   Details Published on 2025-6-5 14:10

Posts

Resources

How does it work? Here's a video to show you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Add and join groups EEWorld service account EEWorld subscription account Automotive development circle

Posts

Resources
Carrying a power bank is a waste of resources. Keep going and control the power consumption. I hope to be able to power it with a dry battery.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Hello! Are the special keys working correctly? Why can't the = sign on my keypad display the key code correctly?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Can you upload the project?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Frieren posted on 2022-12-15 11:24 Can you upload the project?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I tested it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 keyboards I have can work, but there is one keyboard that doesn't work. It is a JD.com mechanical keyboard. When this device is plugged in, multiple devices will be enumerated. I don't know if it is related to this.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How to connect the wires? I can't see the picture clearly.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Is there a pre-compiled firmware that can be used directly?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WCH USB with Bluetooth function is good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keyboard worked, I'm working on the mouse. Hahaha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Great job! I've learned a lot. I've just been studying this recently.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osts

Resources

Why are most mechanical keyboards wired? Are they better than Bluetooth keyboards in terms of latency?

This post is from Domestic Chip Exchange
Personal signature虾扯蛋,蛋扯虾,虾扯蛋扯虾

Find a datasheet?

EEWorld Datasheet Technical Support

Related articles more>>

    EEWorld
    subscription
    account

    EEWorld
    service
    account

    Automotive
    development
    circle

    Robot
    development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