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CH582】6 CH582四种低功耗模式电流测量

楼主:
CH582共有共4种功耗等级。

一,空闲模式(Idle):
所有外设保持正常供电,内核停止运行,时钟系统运转。检测到唤醒事件后,可以立即唤醒。
二,暂停模式(Halt):
在空闲模式的基础上,时钟系统停止。检测到唤醒事件后,首先时钟运转,然后唤醒内核运行。
三,睡眠模式(Sleep):
主 LDO 关闭,由超低功耗 ULP-LDO 维持 PMU、内核和基本外设供电,LSE 或 LSI 可以选择是否开启,RAM2K、RAM30K、USB 和 RF 配置可以选择是否维持供电。检测到唤醒事件后,首先主LDO开启,然后时钟运转,最后唤醒内核,程序继续运行,需要时可以重新设置到更高主频。
四,下电模式(Shutdown):
在睡眠模式的基础上,关闭了内核和基本外设以及 USB 和 RF 配置,LSE 或 LSI 可以选择是否开启,RAM2K、RAM30K 可以选择是否维持供电。检测到唤醒事件后,PMU 将执行 GRWSM 复位,软件可根据复位标志 RB_RESET_FLAG 和可选的 RAM 中的保持数据区分于 RPOR。

数据手册上的低功耗模式,特征,进入条件,唤醒事件,和功耗。

进入相应模式的函数:
LowPower_Idle();
LowPower_Halt();
LowPower_Sleep(RB_PWR_RAM30K | RB_PWR_RAM2K); //只保留30+2K SRAM 供电
LowPower_Shutdown(0); //全部断电,唤醒后复位

测试方法:
将开发板上的3V3和VCC接到万用表的电流档。

测试软件:
我将PM例程中无关的代码都删除掉,只留进入4种模式的关键代码,将串口调试也注释掉。
用万用表实际测量的电流。
空闲模式(Idle)-----2.42mA
暂停模式(Halt)-----0.38mA
睡眠模式(Sleep)-----15.45uA
下电模式(Shutdown)-----14.42uA

问题:我的万用表的电流档经过校验是有一些误差,但是不会导致测量的结果和数据手册上的相差太多,请沁恒的工作人员帮忙看一下,是什原因造成了我实际测量电流和理论电流相差过大。

网友A:
是不是低速时钟开启的原因?看看是不是上电默认开启的。

网友B:
一个是你的程序中所有的IO都配置好了吗?二是测量设备的精度是不是较调过的?还有外围电路全部切断了吗?把所有影响因素去掉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低速时钟开启的原因?看看是不是上电默认开启的。

谢谢回复---Shutdown模式什么外设,时钟都关闭了,但是理论和实际测量的电流相差太大。所以应该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你的程序中所有的IO都配置好了吗?二是测量设备的精度是不是较调过的?还有外围电路全部切断了吗?把 ...

一个是你的程序中所有的IO都配置好了吗?-----程序默认配置,没接任何外围。

是测量设备的精度是不是较调过的?-----文中有说,有误差,但不会太大。

还有外围电路全部切断了吗?-----没有任何外围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你的程序中所有的IO都配置好了吗?-----程序默认配置,没接任何外围。 是测量设备的精度是不是 ...

看图片上,LED就在亮着,电流会运你的测量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上,LED就在亮着,电流会运你的测量电路吗?

电源指示灯在我测量电路之前的,所以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指示灯在我测量电路之前的,所以没有关系。

我看了原理图,确实LED没有影响。我好象记得我原来测stm8l的时,不用的GPIO要配置成输出模式,写高电平。不用的外设手工关闭,这样才能得到想理想的功耗,不同的配置有不同的电流。

网友:
你看看这两个电阻是不是接了?我没有在开发板面前。

网友:
你看看这两个电阻是不是接了?我没有在开发板面前。-----接了,但是不应该影响的。

网友D:
这个最近做了个灯,刚好测了一下下电模式的功耗,我这边测到结果是0.36uA。外围只有一个0.2W LED灯通过三极管控制,一个震动开关通过三极管接到IO口和两个晶振。之前芯片上还接了WS2812B和一个三轴芯片的时候其他芯片的待机功耗太高了会影响测试结果,去掉就正常了。

网友:
另外说一下,我看到你的电流数据精确到0.01uA了,用的是万用表,那万用表内阻得测一测,我的万用表uA挡内阻是1K,直接串进去测电流会造成比较大的电压波动,可能会造成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近做了个灯,刚好测了一下下电模式的功耗,我这边测到结果是0.36uA。外围只有一个0.2W LED灯通过三极 ...

谢谢回复,那应该是USB接口的5.1K电阻的问题了。我的万用表是有内阻,有一些误差,但误差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