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MOS管控制电路

楼主:
下面的这个电路,后面的Q2是开关管,很容易可以看出来,是控制Vin的开启和关断,来自P2.6的控制信号到R3上,给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Vout的输出和断开。

前面的电路,比如C1,和D2,C2和R1是什么作用,前半部分电路什么意思?

请老师们解惑讨论一下

网友A:
C1D2D1C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对P2.6(可能是个单片机引脚)输出的信号进行倍压整流,然后经R3施加到Q1基极。当P2.6输出交变方波时Q1导通,随之Q2导通。当P2.6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这个倍压整流无输出,Q1关断,Q2关断。

网友B:
这是一个防误动作设计,原理如楼上maychang所言。该电路要求IO输出一定频率以上的脉冲(可以不是50%占空的比方波)且脉冲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开启Q2。此电路可以防止开机暂态或程序跑飞IO死锁时误开启后级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D2D1C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对P2.6(可能是个单片机引脚)输出的信号进行倍压整流,然后经R3施加到Q1基极。当 ...

老师说的这个明白,问题是:C1电容,串在回路上的,无论是输入高还是低,都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吧,怎么理解这个C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防误动作设计,原理如楼上maychang所言。该电路要求IO输出一定频率以上的脉冲(可以不是50%占空的 ...

谢谢回复,防误操作这个明白了

同上的问题

C1电容,串在回路上的,无论是输入高还是低,都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吧,怎么理解这个C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说的这个明白,问题是:C1电容,串在回路上的,无论是输入高还是低,都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吧,怎么理解 ...

我在2楼已经说过:“当P2.6输出交变方波时Q1导通,随之Q2导通。当P2.6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这个倍压整流无输出,Q1关断,Q2关断”。

单片机引脚电平固定时,当然不会使三极管导通,因为有个电容C1。但单片机引脚输出交变方波时,这个倍压整流电路就起作用,三极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说的这个明白,问题是:C1电容,串在回路上的,无论是输入高还是低,都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吧,怎么理解 ...

『C1电容,串在回路上的,无论是输入高还是低,都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吧』

确实,单片机引脚无论是高还是低,都无法使三极管导通。但是,单片机引脚忽而高忽而低(所谓 “交变” ),变化得足够快,就可以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D:
可以理解为用交流信号通过整流来控制MOS管的导通,但这个电路仅适合大信号才有用,如果小信号,就不适用了,玩一玩可以,但是实际做产品应用就不太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1D2D1C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对P2.6(可能是个单片机引脚)输出的信号进行倍压整流,然后经R3施加到Q1基极。当 ...

电容耦合至两个正向串联的二极管中间,不全都是倍压整流。

这部份电路的输出=(D2阳级电位-P2.6最低电位)+ P2.6 最高电位,此例中整流输出为方波电压-2*VD

网友:
考虑到D1的压降,85度高温下,Q1微开启的基极电压0.5V,C2的容量至少要达到C1容量的4.4倍,否则上电时IO输出高电压仍然会有短时间的误导通。

如果电源故障周期性重启,那就会一直有输出,因此容量还不能这么大,控制频率须远大于电源可能的重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耦合至两个正向串联的二极管中间,不全都是倍压整流。 这部份电路的输出=(D2阳级电位-P2.6最低电 ...

此电路单片机引脚(P2.6处)电位最小为零,最大为单片机电源电压,相当于正向负向幅度均为电源电压之半的矩形波又加了电源电压之半的偏置。而因为电路中串联了电容,该电路对偏置不敏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容耦合至两个正向串联的二极管中间,不全都是倍压整流。 这部份电路的输出=(D2阳级电位-P2.6最低电 ...

该电路输出也是电源电压之半的二倍减去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所以说这是倍压电路,也没有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输出也是电源电压之半的二倍减去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所以说这是倍压电路,也没有错。

若D2阳级不接地,接的是-1.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D2阳级不接地,接的是-1.5V呢?

如果D2阳极不接地而接-1.5V,单片机电源电压为3V,那当然什么都办不成。R1(下端接地)上只有最大1.5V电压(假定二极管正向压降为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若D2阳级不接地,接的是-1.5V呢?

我说 “该电路对偏置不敏感”,是指下图中整流电路的输出与E2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 “该电路对偏置不敏感”,是指下图中整流电路的输出与E2无关。

偏置不是加在非线性器件的直流回路上,提供静态工作条件吗?啥情况叠加在耦合电容前面也算偏置了

网友:
直流脉冲电路里,它有个名字叫电荷泵,有波动就泵出电荷,最大输出电压=D2的偏置电压+VP-2VD

网友:
TI的LM5050里面就用它来获得比Vin高一个值的电压,让高边NMOS做单向直流开关用(理想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D2D1C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对P2.6(可能是个单片机引脚)输出的信号进行倍压整流,然后经R3施加到Q1基极。当 ...

其实,老师,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前面P2.6是单片机给的信号,比如PWM信号,在P2.6是高电时,信号流经C1、D1、C2到地,给C1、C2充电,C1左正右负,
低时,由C1正经过GND、D2到C1负极,另外一个回路是由C2对后级电路放电,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C1主要起隔直的作用,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为用交流信号通过整流来控制MOS管的导通,但这个电路仅适合大信号才有用,如果小信号,就不适用了 ...

你好,为什么说,这个电路仅适合大信号才有用,如果小信号,就不适用了

能否分析详细说一下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老师,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前面P2.6是单片机给的信号,比如PWM信号,在P2.6 ...

『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确实不必倍压,仅靠P2.6引脚输出的高电平(一般至少3V)即可控制三极管使其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老师,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前面P2.6是单片机给的信号,比如PWM信号,在P2.6 ...

前面P2.6是单片机给的信号,比如PWM信号,在P2.6是高电时,信号流经C1、D1、C2到地,给C1、C2充电,C1左正右负,
低时,由C1正经过GND、D2到C1负极,另外一个回路是由C2对后级电路放电,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这样理解,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老师,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前面P2.6是单片机给的信号,比如PWM信号,在P2.6 ...

『C1主要起隔直的作用,是否正确?』

正确。

此电路目的,是P2.6引脚必须高电平低电平交替变化,三极管才导通,P2.6引脚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则三极管不导通(关断)。这也就是chunyang在3楼所说 “程序跑飞IO死锁时误开启后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说,这个电路仅适合大信号才有用,如果小信号,就不适用了 能否分析详细说一下道理

无论哪种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都不能对很小的信号起作用。输入端(P2.6)变化幅度若是远小于二极管正向压降,例如只有0.05V,显然不能使二极管导通,也就不能实现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老师,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前面P2.6是单片机给的信号,比如PWM信号,在P2.6 ...

『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确实和倍压没关系。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来实现P.26引脚高低变化时才让三极管导通,P.26引脚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则三极管不能导通这个目的。而且,可以少用一支二极管。这种电路叫并联检波电路。这种电路也在P2.6引脚上串联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防误操作这个明白了   同上的问题 C1电容,串在回路上的,无论是输入高还是低, ...

此电路能实现防误动作的关键就在于C1。C1是隔直电容,静态下不论IO是什么电平都不会使Q1导通,仅当IO输出一定频率以上且持续一定时间以上的脉冲串才能经C1耦合使C2充电到足够使Q1导通的程度。建议你自行具体分析一下IO从0到1,再从1到0的过程对后级电路的影响。

网友:
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在0.3V-0.7V, 三极管的导通条件要在0.6V或以上才是稳定的. 所以就有一个控制灵敏度的问题,实际应用中,交流信号需要加一个放大电路.

网友F:
这电路有点不合理的地方是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限流电阻,长时间工作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有点不合理的地方是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限流电阻,长时间工作容易烧坏

三极管Q1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就是R2,集电极并没有接到电源上面去。所以Q1绝对没有 “长时间工作容易烧坏” 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跟倍压没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确实和倍压没关系。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 ...

这里前面单片机的IO口输出pwm控制,

老师所说的“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来实现P.26引脚高低变化时才让三极管导通”,这个电路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有点不合理的地方是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限流电阻,长时间工作容易烧坏

三极管的集电极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前面单片机的IO口输出pwm控制, 老师所说的“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来 ...

“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来实现P.26引脚高低变化时才让三极管导通”,这个电路怎么修改?

这要画幅图。请稍候。画好就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前面单片机的IO口输出pwm控制, 老师所说的“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来 ...

这样就可以实现原图目的。

如果单片机电源电压为3V,那么单片机P2.6引脚电压变化为0V到3V。经D2C1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2V多一点(考虑到D2正向压降)。此电压经R1R3后足以使Q1导通。

电阻R3甚至可以去掉(短路)。

电阻R2用100千欧可能太大,10千欧可能稍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前面单片机的IO口输出pwm控制, 老师所说的“完全可以使用其它形式的整流(或者叫检波)电路来 ...

33楼电路,不是倍压整流,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电路,只不过二极管不是与负载串联,而是与负载(R1R3Q1)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