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本书上都没有的知识:如何确定宽范围BUCK、BOOST的电感

楼主:
近期论坛里有一些关于BOOST的贴子

DC-DC电源中,电感如何选择计算的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5945-1-1.html

buck_boost为什么要从最低输入电压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8862-1-1.html

书上只有变比公式,但是应用中输入电压是一定范围变化的,有的应用中输出还是可调的,如何确定电感呢?引申到BUCK,又如何办?

选电感的条件有很多,最小损耗法,最小纹波法,最小体积法,最小成本法,你需要侧重于什么?

希望本贴对网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A:
先说说纹波法则,书本上推荐0.2-0.4, 设计者拍拍脑袋,那我就取0.3好了,中庸一些总没错吧!!

慢着,VIN=10~45V, VOUT=48V,那么计算电感时VIN取多大才能整个输入范围内的纹波不超过0.3呢?我听到过不同的认为,10V? 45V?0,5VOUT?0.5*(45-10)?这些“猜测”都是错误的!!!!

网友:
因为是个人研究心得,若是关注的人不多,那我也不会一鼓脑地贴出来

这样吧,每满10个人支持便解锁一项哈

网友:
新人,持续关注

网友:
这个电感选择不合适就会炸掉电感,升级烧掉后级电路,本人曾经非常痛惜的烧过几千块钱的后级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纹波法则,书本上推荐0.2-0.4, 设计者拍拍脑袋,那我就取0.3好了,中庸一些总没错吧!! 慢 ...

对于BUCK这个电感计算就应该在最小输入电压与最大输出电流下计算,BUCK的占空比推到出来就是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开关频率与D决定了电感电流的上升时间,也就是峰值电流,所以我认为答案是10V没错啊

网友A:
这里没啥人讨论,已经在别的地方发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啥人讨论,已经在别的地方发贴了

现在是想吃快餐的人太多了,细嚼慢咽的消化倒是被冷落了。

网友:
L=ton*vin/deltI (1)
deltI=k*Io*vout/vin (2)
ton=D/f (3)
D=(vo-vin)/vo (4)
将(2),(3),(4)代入(1),得
L=(vo-vin)*vin^2/(k.f.Io*vo^2)
k, f, Io已经确定,vo与vin什么关系,L最大?
条件是 vin=2vo/3
OK!
对于10-45V升48V,用输入32V求电感
对于10-20V升48V,用输入20V求电感
对于36-45V升48V,用输入36V求电感

也就是说,

无论你的输入范围是什么,用最接近2VO/3的那个电压点最OK!

无论你的输入范围是什么,用最接近2VO/3的那个电压点最OK!!!!!!!

无论你的输入范围是什么,用最接近2VO/3的那个电压点最OK!!!!!!!!!!!!!!!!!!
看废了没?

注:有高手提出,《精通开关电源A-Z》中,老外作者倒是以另一种表达方式轻描淡写地直接提出 L 最大的条件是D=1/3,在Boost中,二者是一回事。

故:100本书中都没有的说法,山人俺倒是草率了些!!!有点脸红(10年没看开关电源的书了,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

评:本人一直习惯于研究电路参数的极限条件,力求设计工作上达到优于器件误差的计算,自嘲为找“G”点。

网友:
能达到老外作者的高度,本人自感欣慰!然技无止境,吾仍须求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啥人讨论,已经在别的地方发贴了

满10人解锁一项还能继续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满10人解锁一项还能继续不?

10楼已经提前解锁一项了!

下面这个贴子有几个人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9565-1-1.html

高手多的地方,别人还能给我提提意见!

EE家的群体还是太low,我很难看到可以多方理性讨论,共同提高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楼已经提前解锁一项了!   下面这个贴子有几个人看?   http://bbs.eeworld.com ...

好吧 ,那就慢慢聚拢相关讨论。

网友C:
《精通开关电源A-Z》的作者去年挂了,留有遗作未完成发表。《开关电源设计与优化》算是A-Z的进阶版本,挺不错的,看过好几遍。

书上是有推导过程的,和蒋工的推导有异曲同工之妙。

推导出纹波电流和占空比的关系式,求纹波电流极值对应的占空比,结果转换一下就是蒋工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通开关电源A-Z》的作者去年挂了,留有遗作未完成发表。《开关电源设计与优化》算是A-Z的进阶版本,挺不 ...

这老兄改变了我对印度人的偏见,“阿三”这两个字将从我的字典里面消失

网友C:
Sanjaya Maniktala的遗作,由其家人整理公开,A-Z准备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无线充电,LLC谐振拓扑的一些看法,

英文版,看着有点吃力,硬着头皮撸了一遍,共享一下给需要的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njaya Maniktala的遗作,由其家人整理公开,A-Z准备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无线充电,LLC谐振拓扑的一些看 ...

只看过从 A-Z,DCDC讲的很详细,设计与优化似乎有中文的,那个讲的确实深。

网友:
虽然不从事这方面,也很难深入理解,也还是凑凑热闹学习学习,顶一层

网友:
我记得好像TI公司有篇文件介绍了这个方面的知识。

网友:
新人来遛遛,听说要打20个字才行,那我就多打一句废话吧。

网友:
根据datasheet上的公式计算的电感总不会有问题啊

为啥还要那么深入研究不同电感的差异呢,做项目往往只有一些要求

比如成本低,或者EMI性能好,至于其他的详细研究,可能是项目不想要的或者不想承担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需要,好贴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anjaya Maniktala的遗作,由其家人整理公开,A-Z准备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无线充电,LLC谐振拓扑的一些看 ...

这两个压缩包都下载后,解压的时候说文件被损坏,能提供一下百度网盘链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压缩包都下载后,解压的时候说文件被损坏,能提供一下百度网盘链接么?

等电脑电源修好了再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电脑电源修好了再传

好的,多谢

网友C:
测试了一下,从压缩包1开始解压是可以正常解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从压缩包1开始解压是可以正常解压的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请问反激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的匝数如何计算呢?

网友:
虽然不是做电源,但是电路设计偶尔会涉及到电源,电感选型,还真是头痛

进来跟大佬学习下

网友:
目前刚转行从事电源行业,进来跟大佬虚心学习一下,总感觉自己找不到入门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