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stm8输出波形下降沿变斜

楼主:
这是别人写好的一个io口输出60HZ正脉宽4us的stm8波形,外围没有零件,人为在io口下拉1k电阻能变陡,,我自己试着写了一个,无论端口怎么配置上下沿都是直的,开漏不上拉没波形,,上升沿可以开漏输出外拉个大电阻可以

求指教

网友:
『这是别人写好的一个io口输出60HZ正脉宽4us的stm8波形』

 想必就是指图中波形了?

该波形,脉冲上升沿是陡峭的,下降沿不够陡峭。所以标题 “如何使stm8输出波形下降沿变斜” 让我迷惑:是要让该引脚输出波形下降沿变得和上升沿一样陡峭,还是要下降沿不陡峭?

网友A:
图中波形是实测成品板上的,io口外围无元件,已全部拆除,引脚已悬空,当我看见这样的波形也疑惑,这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自己也另外在最小系统板上写了个,各种实验,上下沿都是陡峭的,上升沿可以开漏输出外部上拉一个大电阻做到,但是下降沿怎么样才能做到,不使用外部元件

网友:
可以抓一下别的IO看看波形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波形是实测成品板上的,io口外围无元件,已全部拆除,引脚已悬空,当我看见这样的波形也疑惑,这是怎么 ...

『但是下降沿怎么样才能做到』

你是要解决 “这样的波形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疑惑,还是要改变你的上升沿下降沿都很陡峭的波形:单片机引脚下降沿与图中波形下降沿一样(斜坡),还是和上升沿一样(陡峭)?

网友:
这是小板上的s103波形另有一路输出相位差180的波形也是如此,主控板上有一路输出5khz上升沿1us控制这块板的波形也是如此,这应该是开发者特意写出来的,但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下降沿怎么样才能做到』 你是要解决 “这样的波形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疑惑,还是要改 ...

大哥,我在问怎么样写程序才能让io输出这样的波形,,下降沿缓慢下降

网友C:
容性负载就会变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性负载就会变成这样

外围无元件,所以没有负载,完全就是io口做到这样的,我最开始怀疑io口坏了,所以另外拿来一块板,断开所有元件,测试也是这样,而且主控板上发来的控制波形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在问怎么样写程序才能让io输出这样的波形,,下降沿缓慢下降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了解其引脚可以如何配置。

猜想:先将该引脚配置成推挽输出并向该引脚写 “1”。然后将该引脚配置成高阻态(输入),可能就会在该引脚上产生这样的波形。

只是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了解其引脚可以如何配置。 猜想:先将该引脚配置成推挽输出并向该引脚写 ...

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了解其引脚可以如何配置。 猜想:先将该引脚配置成推挽输出并向该引脚写 ...

感谢感谢,解决了困扰了一天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解决了困扰了一天的疑惑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D:
开漏输入模式下,ODR(输出控制寄存器)写入1,会导致IO输出高阻状态。

这个波形应该是这样的,IO上挂了个下拉电阻,然后IO先推挽模式输出1,IO这时3.3V。然后IO模式改成开漏输出模式,因为开漏模式输出1就是输出高阻状态,所以IO上的3.3V通过下拉电阻拉到0V附近,这个过程是个下拉到低电平,所以波形看起来就是个RC放电的波形。

网友C:
你这个是做按摩仪要的PWM波形?还是激光类医疗产品?我测过颈椎按摩的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做按摩仪要的PWM波形?还是激光类医疗产品?我测过颈椎按摩的是这样的波形。

这是ZXD2400通信电源改造成数控可调电源,数控板与待机板之间通信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ZXD2400通信电源改造成数控可调电源,数控板与待机板之间通信的波形,

数控电源?那这么长的下降沿不是增加MOSFET管的损耗吗,电源一般讲的是快速开通和关断来降低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控电源?那这么长的下降沿不是增加MOSFET管的损耗吗,电源一般讲的是快速开通和关断来降低损耗。

这不是用来驱动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漏输入模式下,ODR(输出控制寄存器)写入1,会导致IO输出高阻状态。 这个波形应该是这样的,IO上挂 ...

外围元件已拆,所以没有下拉,而且stm8内部只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