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 5.3无线MCU CH582】13、ble Peripheral模式下的功耗

楼主:
系列文章:

【BLE 5.3无线MCU CH582】1、初识CH582开发板(开箱)

【BLE 5.3无线MCU CH582】2、MounRiver IDE初体验

【BLE 5.3无线MCU CH582】3、非阻塞方式点灯

【BLE 5.3无线MCU CH582】4、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BLE 5.3无线MCU CH582】5、硬件I2C驱动0.96吋OLED

【BLE 5.3无线MCU CH582】6、pwm呼吸灯

【BLE 5.3无线MCU CH582】7、按键——GPIO外部中断

【BLE 5.3无线MCU CH582】8、adc采样(内部bat、内部温度,外部输入)

【BLE 5.3无线MCU CH582】9、硬件spi驱动lcd

【BLE 5.3无线MCU CH582】10、ble广播者角色

【BLE 5.3无线MCU CH582】11、手机app控制led亮灭

【BLE 5.3无线MCU CH582】12、MounRiver IDE使用记录

1、前提

本文在【BLE 5.3无线MCU CH582】11、手机app控制led亮灭的基础上,测试功耗。

2、程序设置

#ifndef DCDC_ENABLE
#define DCDC_ENABLE                 TRUE
#endif
#ifndef HAL_SLEEP
#define HAL_SLEEP                   TRUE
#endif

DCDC使能,HAL_SLEEP使能。

3、硬件修改

 可以看出,系统的总电源经过一个保险丝F1后进入LDO,LDO再产生3.3V;

因此可以把F1去掉,将万用表串联在F1的两端,去掉D1。

4、功耗测量

(1)广播时的电流

可以看出功耗是320uA左右。

(2)连接之后的电流

 可以看出功耗是250uA左右。

5、降低功耗的策略

从设备一般是电池供电的,要想让从设备的电池使用寿命更长,可以通过更新连接,减少发包间隔,优化功耗

网友A:
U1  6219P33M也会消耗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  6219P33M也会消耗电流的。

这个ldo,貌似搜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ldo,貌似搜不到资料

我的帖子里有。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4933-1-1.html

网友C:
要测功耗,单独外接3.3V的电源来测,把LDO的电源去除,还有LED灯也要去掉,我印象中不插电,如果外接了串口,他也会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测功耗,单独外接3.3V的电源来测,把LDO的电源去除,还有LED灯也要去掉,我印象中不插电,如果外接了串口 ...

单独测功耗可以去掉,但是实际产品应用上,肯定是需要ld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