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用做比较器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
背景:运放放大器采用正反馈设定滞回阈值,在运放的负端输入要比较的信号,运放输出端驱动一个NMOS管作为逻辑转换。

1.外部信号先输入,运放后供电时,运放是否会被搞死?什么情况下出现?

2.逻辑转换的MOS管是否有被常导通的情况?什么情况下出现?

网友:
1.外部信号先输入,运放后供电时,运放是否会被搞死?什么情况下出现?

外部信号如果内阻较大,外部信号先施加,电源后施加,一般不会损坏运放。如果外部信号是从其它电路板引来,一般应该加限幅,滤除高频干扰,同时串联足够大的电阻(以运放不会损坏为度),再联接到运放输入端。

网友:
2.逻辑转换的MOS管是否有被常导通的情况?什么情况下出现?

你的MOS管由施密特比较器驱动,比较器输出当然可能让MOS管导通。比较器处于让MOS管导通的状态多长时间,MOS管就导通多长时间。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设计出错的问题吧,你指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两个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