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隔离开关机

楼主:
这是抄的ZXD2400数控调压待机小板,有没有大神分析下大概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按键后产生编码信号,通过变压器藕合到MCU, MCU收到后被唤醒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后产生编码信号,通过变压器藕合到MCU, MCU收到后被唤醒开机.

原理是这样,示波器抓波不好抓,每个引脚都有设置浮空输入,波形乱七八糟,也看不出来啥是个啥,,自己的待机板烧了,想研究下自己写个,好板上的u设了防读,只能自己研究研究了

网友B:
开关按下后,耦合给单片机后,到PC3、PC5,就是程序控制开机了

outA这里是关机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按下后,耦合给单片机后,到PC3、PC5,就是程序控制开机了 outA这里是关机信号

与变压器连接的几个引脚有点看不明白,pc3,pc5好说,关机状态发送开机检测信号,发送高电平后设置浮空输入,如果没有回检到此信号,outa输出低电平开机,,PC6,PC7,PD2又如何工作。

开机后pc3,PC5不需要发送信号了,设为输入检测关机信号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需要原板去测详细节,或者完全知道整个系统是怎工作的,也就是要知道整个时序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变压器连接的几个引脚有点看不明白,pc3,pc5好说,关机状态发送开机检测信号,发送高电平后设置浮空输 ...

配置浮空输入等属于单片机端口软件配置

这些端口与单片机程序控制有关,需要查看单片机控制程序

网友:
编码已经解出来了,

正常输出时【1010 1001 1001 1011 0011】

长按关机码【1010 1001 1101 1011 0111】

解码还得逻辑分析仪,示波器不中用

下一步试着先写个关机码出来看看待机板能不能正常关机,能正常说明解码正确,

就可以写待机板的接收端了

网友:
已搞定,重新用stm8 s001j3写了个,完美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