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4 长按短按消除字母A

楼主:
上周,实现了字母A的由上至下往下落。

本周,实现长按短按消除字母A。思路是,长按短按组成一个字符串,通过对比字符串,判断输入的十分正确。

通过查询摩尔斯电码得知,字母A的摩尔斯电码是“.-"

因此,用一个名为input的变量,接受输入:

char input[12];

对于长按短按,使用字符串拼接函数进行拼接:

//长按
strcat(input,"-");

//短按
strcat(input,".");

莫尔斯码判断函数:

if(strcmp(input,".-")==0){
	lv_label_set_text(text_label, "");//把字母A设为"”
	strcpy(input,"");//把输入的字符串设置为“”
	lv_label_set_text(input_label, input);//屏幕显示输入的莫尔斯码的字符串设置为“”

全部代码如下:

/*
 * Copyright (C) 2015-2017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
 *      INCLUDES
 *********************/
#define _DEFAULT_SOURCE /* needed for uslee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lvgl.h"
#include "lv_label.h"
#include "oled.h"

/*********************
 *      DEFINES
 *********************/
#define TAG "app"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 GUI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  STATIC VARIABLES
 **********************/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latile uint32_t g_debug   = 0;
volatile uint32_t g_debug_v = 0;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include "csi_config.h"
#include "board_config.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csi_core.h"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1;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2;
int button1_pressed = 0;// button1 是否被按下
int button2_pressed = 0;// button2 是否被按下
int time_for_pressed=0;// 按下的时间计数
int nopress_time=0; //没有按下时 计数

lv_obj_t *text_label;
lv_obj_t *input_label;
int y=-10;
int time_for_y=0;
char text[200];
char input[12];

/**
 * main
 */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aos_task_new("gui", gui_lvgl_task, NULL, 10 * 1024);
    return 0;
}

static void gui_label_text_create(void)
{
	text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text_label, LV_LABEL_LONG_BREAK);
    lv_label_set_align(text_label, LV_LABEL_ALIGN_CENTER);
    lv_obj_set_pos(text_label, 0, y);
    lv_obj_set_size(text_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text_label, "A");
}

static void gui_label_input_create(void)
{
	input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input_label, LV_LABEL_LONG_BREAK);
    lv_label_set_align(input_label, LV_LABEL_ALIGN_CENTER);
    lv_obj_set_pos(input_label, 0, 50);
    lv_obj_set_size(input_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input_label, "");
//	lv_label_set_align(input_label, LV_LABEL_ALIGN_RIGHT);
}

static void text_append(char* c){
	strcat(text,c);
	lv_label_set_text(text_label, text);
}

static void check_input(void){
	if(strcmp(input,".-")==0){
		//text_append("A");
		lv_label_set_text(text_label, "");
		strcpy(input,"");
		lv_label_set_text(input_label, input);
	}
}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lv_init();
    /*Initialize for LittlevGL*/
    oled_init();

    /*Select display 1*/
    // demo_create();
    gui_label_text_create();
	gui_label_input_create();

    csi_pin_set_mux(PA11,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12,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csi_gpio_pin_init(&key2, PA12);
    csi_gpio_pin_dir(&key2, GPIO_DIRECTION_INPUT);

    while (1) {

        /* Periodically call the lv_task handler.
         * It could be done in a timer interrupt or an OS task too.*/
        lv_task_handler();

		time_for_y++;
		if(time_for_y % 20==0){
			y++;
		}

		lv_obj_set_pos(text_label, 0, y);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当低电平(按下时)
			if(button1_pressed==0){
				// 如果button1的状态没有被按下,则设为按下
				button1_pressed = 1;
			}
			if(button1_pressed==1){
				//如果button1的状态是按下,则计时
				time_for_pressed++;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if(button1_pressed==0){
				nopress_time++;
				if(nopress_time>30){
					check_input();
				}
			}

			if(button1_pressed==1){
				nopress_time=0;

//				printf("%d",time_for_pressed);
				//通过判断time_for_pressed的大小,得出是长按还是短按
				if(time_for_pressed>20){
					//长按
					printf("-");
					strcat(input,"-");
				}else{
					//短按
					printf(".");
					strcat(input,".");
				}
				time_for_pressed=0;//恢复计数
				button1_pressed = 0;
				lv_label_set_text(input_label, input);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0){
				button2_pressed=1;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1){
				printf("\n");
				button2_pressed=0;
				strcat(input,"");
			}
		}

        aos_msleep(5);
        lv_tick_inc(1);
    }
}

视频效果:

网友:
能实现消除字母A其他应该也简单了

摩尔斯电码是划和点,或是长和短的规则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扎实,按键长按短按是状态机思维的表现。就是板子上少了一个按键,如果有三到4个按键就可以做全健盘录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