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使用体验06 -- NTP授时

楼主:
本篇记录RVB2601使用NTP进行网络授时的开发过程,本人历时三次大时间段投入才搞定,也是SDK使用以来遇到的最大一坑。

1SNTP行不通

阶段一,历时8小时(一个下午加晚上),使用SNTP组件,各种编译错误,稀里糊涂到直接放弃。最后也是联系平头哥技术支持,了解到SNTP没有适配。这段工作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当时也没心情做测评记录,大概问题是SNTP组件需要LWIP包的支持,而SDK中包含SAL组件已经适配了LWIP包,但是功能上,特别是应用层协议适配没有做完整。而单独加载LWIP包,又会出现大量重复定义的情况(与SAL组件中的冲突),因此除非下力气扩展SAL组件,自己添加SNTP支持,否则此路行不通了。

2、尝试NTP

阶段二,大概是两天后,活动微信群中已经有很多网友都反馈了SNTP的问题,有人提到可以使用NTP,但是NTP会遇到SDK中的Bug,就是drv_wifi_at_w800组件中的w800_connect_remote()函数的UDP连接BugNTP使用的UDP协议),关键点就是函数实现连接远端TCPUDP服务器使用的是同一条语句,也就是相同的AT命令,但实际W800TCP连接和UDP连接,虽然AT命令一样,但是默认参数项有差别。

 6-1 UDP连接Bug

6-2 AT+CIPSTART命令格式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方法有两个,一是修改atparser_send()”语句,增加AT命令的本地端口参数——因为TCP也可以传递这个参数,并且改“tcp_client”为“udp_unicast”。二是增加“case NET_TYPE_UDP_UNICAST:”分支的代码,额外提供一个UDP连接的函数调用。

6-3 两种修改方法

很明显,方法一TCPUDP使用同一传递的本地端口参数,这样就限制了板子同时开启TCPUDP的能力,所以本人最终采用了方法二,那么索性将NET_TYPE_TCP_CLIENT分支也做了修改,只保留tcp_client模式的实现。

6-4 项目最终修改方法

上述方法的确保证TCPUDP测试的成功,但是NTP依然没有产生效果,于是进一步做代码追踪,最后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因为距离写下此篇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具体过程记不清了,大概是在w800_devops.c中看到函数w800_wifi_module_conn_start()会调用w800_connect_remote(),猜想它就是上一层入口——这一猜想后面通过查看list文件“项目目录/Lst/项目名.asm”发现是错误的。

带着这个错误猜想,本人发现函数中会动态生成一个本地端口,但是没有传递给w800_connect_remote(),于是就以为UDP也要用这里生成的端口,于是做了下述的修改。

6-5 并不成功的阶段二过程,事实是猜测有误!

因为有了阶段一的挫败,阶段二的UDP成功和自我猜测带来的谬误,又是历时大半天的研究,结果还是放弃,甚至决定不在项目中使用网络授时了。

3NTP组件的问题

前两个阶段的尝试还包括对NTP组件版本的实验。

 6-6 项目测试的NTP组件版本

 6-7 NTP组件7.4.5版本的同步时间函数

 6-8 NTP组件7.4.3版本的同步时间函数

两种版本的时间同步函数都会报错,其实它们都是又调用了_ntp_sync_time(),而这个函数有一系列错误返回判断,随便一个卡住就会不成功。

后来也是在微信群中看到一个群友@杨工,NTP测试成功,而且分享的修改截图与本人在阶段二的尝试一致,于是联想到自己的猜测错误,UDP本地端口就是要自己定义,那么只可能是NTP测试函数中有问题,于是追踪_ntp_sync_time(),将其中直接输出时间信息的语句去掉注释,瞬间成功了。

6-9 NTP同步时间输出

 6-9 NTP同步时间测试函数的修改

写下此篇时,本人是利用工作空当完成的,而且在新建工程中逐步复盘前期各种操作并作记录,此时又发现一个bug,就是如果注册了接收回调,ntp就失败,而去掉回调则成功。应该说,在下对NTPSNTP的使用,还是处于不求甚解阶段,只是直接加载封装好的API,这个bug出现的原因也只能猜想是:“NTP请求中,本地会与NTP Server进行多次交互,而回调函数会影响这多次交互的过程?”——其实这个猜想自以为是很不靠谱的!!

 6-10 NTP的新bug发现,与输入回调注册有冲突

随着代码编写,更有意思的地方出现了。之前虽然发现是_ntp_sync_time()中有bug,但是还不确定是哪里,NTP可以输出信息,但是最后还是输出一句“NTP sync error”蛮膈应人的。于是本人尝试逐句添加printf输出,判断出错位置,没想到的是这回居然返回了“NTP sync success”了。

6-11 NTP同步时间莫名成功

4NTP现阶段测试代码

NTP组件最后选用v7.4.3Demo的版本一致了,ntp.c中修改_ntp_sync_time()函数。

static int _ntp_sync_time(char *server)
{
    char               buf[BUFSIZE];
    size_t             nbytes;
    int                sockfd, maxfd1;
    struct sockaddr_in servaddr = {0,};
    fd_set             readfds;
    struct timeval     timeout, recvtv, tv, rcvtimeout = {3, 0};
    double             offset;

    se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addr.sin_port   = htons(NTP_PORT);

    if (server == NULL) {
        //1.cn.pool.ntp.org is more reliable
        serv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host("ntp1.aliyun.com");
        LOGD(TAG, "ntp1.aliyun.com");
    } else {
        serv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host(server);
        LOGD(TAG, "%s", server);
    }
	printf("--------------------->check server done! _ntp_sync_time()\n");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0) {
        //LOGE(TAG, "socket error");
        return -1;
    }

    setsockopt(sockfd, SOL_SOCKET, SO_RCVTIMEO, &rcvtimeout, sizeof(struct timeval));

    if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0) {
        //LOGE(TAG, "connect error");
        close(sockfd);
        return -errno;
    }
	printf("--------------------->connect server done! _ntp_sync_time()\n");

    nbytes = BUFSIZE;

    if (get_ntp_packet(buf, &nbytes) != 0) {
        //LOGE(TAG, "construct ntp request errorr");
        close(sockfd);
        return -1;
    }

    send(sockfd, buf, nbytes, 0);
	printf("--------------------->send request pack done! _ntp_sync_time()\n");

    FD_ZERO(&readfds);
    FD_SET(sockfd, &readfds);
    maxfd1 = sockfd + 1;

    timeout.tv_sec  = TIMEOUT;
    timeout.tv_usec = 0;

    if (select(maxfd1, &readfds, NULL, NULL, &timeout) > 0) {
        if (FD_ISSET(sockfd, &readfds)) {
            if ((nbytes = recv(sockfd, buf, BUFSIZE, 0)) < 0) {
                //LOGE(TAG, "recv error");
                close(sockfd);
                return -1;
            }

            //printf("nbytes = %d\n", nbytes);
            print_ntp((struct ntphdr *) buf);
            gettimeofday(&recvtv, NULL);
            offset = get_offset((struct ntphdr *)buf, &recvtv);

            gettimeofday(&tv, NULL);
            //TODO: ctime has some problem
#if 0
            LOGD(TAG, "system time:\t%s", ctime((time_t *) &tv.tv_sec));
#else
            //char *tbuf = NULL;
            //char tbuf[64];
            //strftime(tbuf, sizeof(tbuf), "%Y-%m-%d %T", localtime(&tv.tv_sec));
            //memset(&tv, 0, sizeof(tv));
            //tbuf = ctime((time_t *)&tv.tv_sec);
            //LOGD(TAG, "system time1:%s", tbuf);
#endif
#if 1

            tv.tv_sec += (int)offset;
            tv.tv_usec += offset - (int)offset;

            if (settimeofday(&tv, NULL) != 0) {
                //LOGE(TAG, "set time");
                close(sockfd);
                return -1;
            }
			printf("--------------------->settimeofday done! _ntp_sync_time()\n");

            //TODO: ctime has some problem
            //LOGD(TAG, "ntp time:\t%s", ctime((time_t *) &tv.tv_sec));
#endif
        }
    } else {
        close(sockfd);
		printf("--------------------->select body error! _ntp_sync_time()\n");
        return -1;
    }

    close(sockfd);
	printf("--------------------->whole done! _ntp_sync_time()\n");
    return 0;
}

w800_api.c中修改w800_connect_remote()函数,增加UDP分支。其中端口号是自己随意定义的,本人觉得还是单独定义端口号比较方便。

int32_t udp_local_port = 1338;
int w800_connect_remote(int id, net_conn_e type, char *srvname, uint16_t port)
{
    int ret = -1;
    int ret_id;

    if (g_net_status < NET_STATUS_GOTIP) {
        LOGE(TAG, "net status error\n");
        return -1;
    }

    aos_mutex_lock(&g_cmd_mutex, AOS_WAIT_FOREVER);

    atparser_clr_buf(g_atparser_uservice_t);

    switch (type) {
        case NET_TYPE_TCP_SERVER:
            /* TCP Server can NOT ignore lport */
            break;

        case NET_TYPE_UDP_UNICAST:
			printf("UDP_UNICAST mode\n");
			ret = atparser_send(g_atparser_uservice_t, "AT+CIPSTART=%d,%s,%s,%d,%d", id, "udp_unicast", srvname, port, udp_local_port);
			break;

        case NET_TYPE_TCP_CLIENT:
			printf("TCP_CLIENT mode\n");
            ret = atparser_send(g_atparser_uservice_t, "AT+CIPSTART=%d,%s,%s,%d", id, "tcp_client", srvname, port);
            break;

        default:
            LOGE(TAG, "type=%d err!", type);
            return -1;

    }

    if (ret == 0) {
        ret = -1;

        if ((atparser_recv(g_atparser_uservice_t, "OK\n") == 0) \
            && (atparser_recv(g_atparser_uservice_t, "+EVENT=CONNECT,%d\n", &ret_id) == 0)) {
            if (ret_id == id) {
                ret = 0;
            }
        }
    }

    atparser_cmd_exit(g_atparser_uservice_t);

    aos_mutex_unlock(&g_cmd_mutex);

    return ret;
}

        基于Hello World Demo扩展,init.c中添加一个ntp函数,这样在ntp同步后再进行传输层input回调函数的注册。其中Delay()函数是Demo OLED驱动中定义,查询SysTick的逻辑,没有用aos_sleep(),是怕任务跑飞。另外,这里的延时也是为了和前面的网络初始化间隔开来,不加也可以。然后,就是网络事件回调中,在获得IP即连接AP后进行ntp测试。目前,写到这里时还没有研究添加时区矫正和RTC,后续可以在启动时做一次时间同步就好。

//ntp test func
void aita_ntptest(void) {
	Delay(1000); //delay 1s then use ntp
	ntp_sync_time("ntp1.aliyun.com");

	//register input event callback for w800 module
	w800_packet_input_cb_register(&aita_w800in_cb);
}

//network event callback function
static void network_event(uint32_t event_id, const void *param, void *context) {
    switch(event_id) {
		case EVENT_NETMGR_GOT_IP: {
			LOGD(TAG, "EVENT_NETMGR_GOT_IP\n");
			printf("start polling_timer. periodic: %d min\n", period);
			aita_StartTimer;
			aita_ntptest();
			break;
		}
		case EVENT_NETMGR_NET_DISCON: {
			LOGD(TAG, "EVENT_NETMGR_NET_DISCON\n");
			printf("ready to restart wifi connection...\n");
			aita_InitNetwork();
//			netmgr_reset(app_netmgr_hdl, 30);
			break;
		}
	}
}

网友A:
基于Hello World Demo扩展,init.c中添加一个ntp函数,这样在ntp同步后再进行传输层input回调函数的注册有收获,,,

这个必须收藏,楼主的NTP授时测试,花费了很大精力经验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Hello World Demo扩展,init.c中添加一个ntp函数,这样在ntp同步后再进行传输层input回调函数的注册有 ...

谢谢,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