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台LM2596S-3.3电源频繁进入保护问题

楼主:
我有两块板子,功率都不超过1w,开始使用12V给板子供电。LM2596S-3.3都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我手头没有12V电源模块,就给一块板子接了24V的电源,可是板子频繁的保护电源不稳定。测量电压也是3.3V,lm2596s-3.3芯片有些发烫,我的板子用12V供电是正常的,12V电源是2.1A输出,24V是1A输出。我查过手册LM2596S的输入电压最高是40V,为什么出现保护状态。有知道的小伙伴吗?

网友A:
24V电源的输出电容小,或者你的电路输入电容小,你在你的板子输入端并联一个10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再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的输出电容小,或者你的电路输入电容小,你在你的板子输入端并联一个10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再试验一 ...

我按照参考电路给的参数,我的入电容是680uF,输出电容是220uF这个值是参考设计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的输出电容小,或者你的电路输入电容小,你在你的板子输入端并联一个10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再试验一 ...

 就是这个参考电路

网友B:
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是我选的输入电容的耐压不够,被烧穿了导致电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是我选的输入电容的耐压不够,被烧穿了导致电路短路造成的。

是电容断路吧,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