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IF接口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
S/PDIF接口输出分为以下两种:

图一是以光纤形式输出吗?

图二同轴输出两个蓝色框的作用是将信号做差分吗?

网友A:
图二,不是差分输出,而是二选一,一个带有放大.一个直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二,不是差分输出,而是二选一,一个带有放大.一个直接输出.

那这个怎么实现选择?不是都并联在一起了

网友A:
它这个不是已经说明,选项一,选项二吗,如果你用的是一,那么选项二的所有无件不要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不是已经说明,选项一,选项二吗,如果你用的是一,那么选项二的所有无件不要贴上去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那这个放大电路是不是没有电压放大功能,放大电流提高驱动能力类似功放的作用?

网友B:
LC8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 LED 光源,其外型与一个 5050LED 灯珠相同,每个 LED 光源为一个像素点,LED 光源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电路,电源稳压电路,内置恒流电路,数据再生电路,高精度 RC 振荡器,输出驱动采用专利 PWM 技术,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内光的颜色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8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 LED 光源,其外型与一个 5050LED 灯珠相同,每个 LED ...

???????????????

网友:
是的,虽然不能放大电压,但可以提高电流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