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self bias偏置有两个稳定工作点,其中一个是原点,既输入输出都为0的工作点,要避免工作在这个点。就要在电压开启过程加启动电路,注入电流。

楼主:
你这个电路像是最左边支路,在电源开启时VDD通过PM0和PM2管对NM2管的Cgs节电容充电到当该管的VGS2>VTH时,NM2导通,它的D极给所接入PM3管的D极支路注入电流,让偏置电路进入另一个非原点的工作点。偏置开启到稳态后NM1也开启进入稳态,设计使NM1管此时的VDS1电压又把NM2管的VGS2拉低,既稳态VDS1低于VTH2,也就关闭了NM2管。貌似这样……详见gray写的魔集教材,上面有解释。
射频【放大器】#无线电系统 |

网友:
射频【放大器】#无线电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