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输入12V 输出48V/1.2A的电源IC

楼主:
求推荐 输入12V 输出48V/1.2A的电源IC

网友:
上某宝搜索“12V转48V”

网友:
LTC系列升压芯片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  不过需要搭载外围器件  毕竟是升压嘛   考虑成本  就像楼上所说的

网友:
TI   或ADI   ST  都有

网友A:
有什么其他要求吗?国产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其他要求吗?国产可以吗?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