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管理芯片IC改变次级431分压电阻调整输出12V电压出现打嗝保护

楼主:
这个电源IC和昂宝OB2365IC引脚排列基本一样,原5V输出电压,请教大咖如何调整改变电路才能输出9--12V电压?

网友A:
单独改输出电压采样,环路特性发生变化,IC的VCC也随之等比增加进入过压保护-关闭-重启,表现打嗝

网友B:
『请教大咖如何调整改变电路才能输出9--12V电压?』

如2楼PowerAnts所言,芯片的供电电压增加而进入过压保护。

恐怕你要修改变压器绕组匝数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改输出电压采样,环路特性发生变化,IC的VCC也随之等比增加进入过压保护-关闭-重启,表现打嗝

正常时IC供电电压13.8V,能不能进行稳压供电,保持正常电压,电路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咖如何调整改变电路才能输出9--12V电压?』 如2楼PowerAnts所言,芯片的供电电压增加而进入过压 ...

给IC供电端加14V稳压管是不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IC供电端加14V稳压管是不是可以?

加14V稳压管,实际上是把多出来的那部分电压消耗掉,这必须要一个串联电阻,而且这个电阻发热可不少。你的电路板上有增加这么大两个元件的地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独改输出电压采样,环路特性发生变化,IC的VCC也随之等比增加进入过压保护-关闭-重启,表现打嗝

芯片3脚 PRT是直接取开关变压器4脚,经过R510、R519及150K和30K的分压点连接,PRT是原边反馈可以改变30K电阻调整输出电压。减小电阻值电压降低,增加电阻值电压升高,加到50K时保护打嗝。没有芯片参数资料,不知能不能取消保护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芯片3脚 PRT是直接取开关变压器4脚,经过R510、R519及150K和30K的分压点连接,PRT是原边反馈可以改变30K ...

这个问题对我没有益处,你自己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对我没有益处,你自己分析

网友:
10V稳压管串在整流管后面,芯片的供电电压降低, 这是我的想法可否成功?图中稳压无

引用 网友B:
tsmt001 发表于 2022-4-9 11:50 给IC供电端加14V稳压管是不是可以? 加14V稳压管,实际上是把多出来 ...10V稳压管串在整流管后面,芯片的供电电压降低, 这是我的想法可否成功?图中参数稳压管未安装测量的数值。感谢指导!

网友:
分别焊接6V、10V稳压管,芯片工作电压均降到10.5V,((没有焊接稳压管时输出电压提高到9V,芯片工作电压随之升到25V))可加焊稳压管后输出电压又从9V降到5.6V。。。哎呀呀

之前输出9V可以稳定正常工作了,就是不敢再提高怕烧芯片。想要12V输出,请问不改变压器还有什么办法呢?

电路板下面红色的为稳压管

网友:
解决办法如下:1、从新计算变压器参数:输出电压按照12V电压输出计算。2、将限流电阻R512阻值改为1KΩ,注意功率。3、将R515阻值改为10K,R514改为3.9k;R515串连一个5.1k可调电阻。4、注意IC的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
不改变压器不好整

外围参数修修补补不稳定,靠稳压管,负载不一定能承受

网友:
昂宝12V5A的资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