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读一本模拟电子书,遇到了一个下面的电路图,这个是AB型放大器,书中讲述说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与流过晶体管的电流一样,这个感觉理解不了,为什么会相等呢?多谢了!

  书中的描述如下:

网友:
原文是 “当二极管D1和D2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二极管中的电流与晶体管的电流相同”。

D1和D2特性不可能与三极管发射结特性相同。所以 “二极管中的电流与晶体管的电流相同” 是胡说。

网友A:
『我最近在读一本模拟电子书』

哪本书?作者?

网友B:
镜像电流源的比例为1:1,不是1:1的话叫比例电流源。

因为无法可靠均温,故楼主位的图为粗糟的比例电流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镜像电流源的比例为1:1,不是1:1的话叫比例电流源。   因为无法可靠均温,故楼主位的图为粗糟 ...

完全可靠地均温也不行。三极管发射结在没有集电极电压时的伏安特性曲线才与同种材料的二极管相同,施加了集电极电压后,发射结伏安特性和二极管有所差别,同样电流下的压降稍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像电流源的比例为1:1,不是1:1的话叫比例电流源。   因为无法可靠均温,故楼主位的图为粗糟 ...

当然,二极管和施加了集电极电压的三极管发射结之间微小的差别并不影响这种电路的优良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靠地均温也不行。三极管发射结在没有集电极电压时的伏安特性曲线才与同种材料的二极管相同,施加了 ...

只要二极管与三极管发射结在等温等电流条件下压降相等或相近,便是粗糟的比例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二极管与三极管发射结在等温等电流条件下压降相等或相近,便是粗糟的比例电流源

那倒是。楼主图中二极管和三极管发射结中电流虽不相等,但大体上按照比例变化,可以说是比例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读一本模拟电子书』 哪本书?作者?

网友:
没有读过这本书,不好评价。但这句话 “二极管中的电流与晶体管的电流相同” 肯定不正确。

网友:
因hFE>>1,以电压跟随器来理解会比较恬当,RL上端的电压恒等于A点电压,Q1,Q2处于“线性电流放大”状态

网友C:
条件不复书了。请这样去看:对于A点,因电路上下对称,且电源为绝对值相等的正负双电源,故A是中心点,Uа=0;Ud1=Ube,所以Id=Ib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复书了。请这样去看:对于A点,因电路上下对称,且电源为绝对值相等的正负双电源,故A是中心点,Uа= ...

『Ud1=Ube,所以Id=Ibe』

问题在于:从【Ud1=Ube】推不出【Id=Ibe】,甚至连【Id=Ib】都推不出来。

网友:
由于现在集成电路的发展,大部分讲模拟电路的书里讲的内容都是关于模拟集成电路内部的电路,这本书我没看过,但估计也是基于模拟集成电路展开的。

如果基于集成电路,那么上述讲法是成立的。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前面电路中的那两个二极管其实是一个集电极与基极联在一起的三极管,它和它右侧相邻的三极管在极性与结构上完全一致,故每一对晶体管的参数相同。且由于同处一块硅片内,相互距离极近,故可认为两者温度也相同。在这个条件下,两个晶体管流过的集电极电流(一个就是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也是相同的。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条件是两个晶体管都有较高的beta值)。

网友:
下面这个图,就是上半部分的实际结构

网友:
T1T2的电性能完全相同,由于VBE1VBE2,根据双极型晶体管的电流关系:

 所以IC1IC2,这样有

b >>1时,有

网友:
但是上述所有的推导都是基于左右两个晶体管具有相同结构与相同温度的条件才得以成立,所以这个电路不能用普通的分立元件构成,更不要说一个用三极管另一个用二极管了

网友:
如果不是翻译马大哈,那么原著作者就是个半吊子

设VS升高, 那么Q1基极电位也随之升高,产生有两个现象:1,因VCC不变,那么流经R1的电流减小;2,Q1发射极电位升高,流经RL的电流必须来自Q1发射极,多出的电流由VCC注入Q1集电极。这两个现象互相矛盾。

网友D:
如果是分立元件电路,那么那个电路基本无法实现。

如果是基于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那么这种电路中通常不会用电阻作偏置,而是用镜像电流源。所以原书中最后的那个公式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这种电路还不如直接用集成电路内部电路进行分析,类似首帖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反而容易误导读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分立元件电路,那么那个电路基本无法实现。 如果是基于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那么这种电路中通常不 ...

对4楼和7楼进行纠正:电流镜是集电极输出,而楼主电路是发射极输出,因此这不是电流镜,只能按射随器来分析。

网友:
学模拟电路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复书了。请这样去看:对于A点,因电路上下对称,且电源为绝对值相等的正负双电源,故A是中心点,Uа= ...

抱歉!写得不太严谨。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因Ud1=Ube,所以Id=Ibe

网友:
觉得书中表述不够严谨,晶体管与二极管采用同一种材料,如硅管,就可以使T1与T2处于导通状态,由于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很小,我们认为T1与T2电位相等,电流应该近似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写得不太严谨。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因Ud1=Ube,所以Id=Ibe

正确,不过很难选器件,通常只能在电压低的器件上串电阻逼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写得不太严谨。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因Ud1=Ube,所以Id=Ibe

『因Ud1=Ube,所以Id=Ibe』

静态(输入信号为零,理想情况输出也为零)时有Ud1=Ube,这没有错。但是Ib和Ibe不是一回事。Ib是Q1的基极电流,Ibe是Q1的发射极电流,这两个电流因Q1集电极并非悬空,显然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写得不太严谨。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因Ud1=Ube,所以Id=Ibe

『因Ud1=Ube,所以Id=Ibe』

二极管D1的电压-电流特性和三极管集电极施加电压的电压-电流特性并不相同。首帖图中二极管D1两端电压和三极管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相同,也不能认为通过D1的电流和三极管基极电流相同。实际上,在此情况下,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要比流过D1的电流小。虽然没有小到数量级的差别,却常小到几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Ud1=Ube,所以Id=Ibe』 静态(输入信号为零,理想情况输出也为零)时有Ud1=Ube,这没有错。但是Ib和 ...

较真讲,即使Vd=Vbe,Id也不等于Ibe,因为计算公式不同。此类问题与贾老师那个放大1万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ychang 发表于 2022-4-12 09:35 『因Ud1=Ube,所以Id=Ibe』 静态(输入信号为零,理想情况输出也为零)时 ...

是的。二极管D1的电压-电流特性和三极管集电极施加电压的电压-电流特性并不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yuan67 发表于 2022-4-11 17:54 抱歉!写得不太严谨。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因 ...

在这里按理想状态下分析: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即两者U-I特性相同无差异。Ib为uA级,Ie=(β+1)Ib,至少就是半个数量级1/500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按理想状态下分析: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即两者U-I特性相同无差异。Ib为 ...

『当二极管D的特性与晶体管发射结的特性相匹配时,即两者U-I特性相同无差异。』

我要说的是:二极管D1的电压-电流特性和三极管集电极施加电压的发射结电压-电流特性并不相同。也就是说:两者U-I特性相同,有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Ud1=Ube,所以Id=Ibe』 静态(输入信号为零,理想情况输出也为零)时有Ud1=Ube,这没有错。但是Ib和 ...

Ibe是发射结电流,而非发射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Ibe是发射结电流,而非发射极电流

『Ibe是发射结电流,而非发射极电流』

发射结电流和发射极电流有何区别?根本就是一回事。从外部来看,都是发射极引出线上的电流。

发射极电流等于基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之和。

网友F:
Voltage on Q1 BE = Voltage on D1, same as D2, so the current on Q1 E and Q2 E to GND is proportional to Vs

网友:
引用 网友F:
Voltage on Q1 BE = Voltage on D1, same as D2, so the current on Q1 E and Q2 E to GND is proportional ...

你的这个论证不成立。30楼我已经说得足够详细,并且用红色字体标出。

网友:
撇开精度和线性度要求谈行不行是没有意义的,要求高就用孪生对管,要求不高就瞎搞,满足应用为原则

网友:
比如,同是4-20mA电流环,用来传输数字信号的话,没啥精度要求。若是用来传输0.1-0.5级的0-5V模拟量的话,精度要求就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