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C-JX8MPQ评测】+QT调用OpenCV库进行测试

楼主:
我们编译完成OpenCV库之后还是需要测试下,切最终在下位机中进行测试,所以我选择了使用QT进行一个交叉编译,把使用QT图形界面把OpenCV跑起来。

QT的环境不用动,还是使用我们之前配置好的。上次也把库弄好了,这次我们下载一个QT+OpenCV的历程交叉编译测试下即可。

还是老规矩,新建一个测试工程。还是一个最简单的测试demo。

直接看代码,此最简单的就是用opencv打开一个图片,没有对图像做其他处理。

  •     cv::Mat img_src = cv::imread("./resources/image/1.jpg", 1);
  •     cv::namedWindow("Image Shower");
  •     cv::imshow("Image Shower", img_src);
  • cv::waitKey(0);

这里面我们在pro文件中就设计了我们编译的文件。放到底层运行如下:

这里就显示出来了,主要图片不能太大,太大会运行报错的。要小于屏幕分辨率。

之后我有编译了一个使用图形算法处理的历程运行。就直接看效果吧。

那么本次分享就到这里了。

网友A:
屏幕分辨率要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分辨率要求是多少

屏幕是1024*600,图片比这个小就行

网友B:
你好博主,我按照你的方法步骤做,出现这样的警告,路径确认是对的。

然后我执行编译好的文件出现找不到libopencv_core.so的报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博主,我按照你的方法步骤做,出现这样的警告,路径确认是对的。 然后我执行编译好的文件出现找不 ...

你这个是自己编译然后安装在/usr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自己编译然后安装在/usr下了吗 搜索 复制

是的,安装在/usr/local/install_opencv,看了正点原子的教程把项目Qopencv文件放在同级目录下也是不行,直接报找不到.so文件【ARM嵌入式Linux】正点原子 I.MX6U-ALPHA 移植OpenCV_风浪云HH的博客-CSDN博客_正点原子opencv移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流行科技 发表于 2022-6-15 10:56 你这个是自己编译然后安装在/usr下了吗 搜索 复制 是的,安装在/u ...

OK,暂时已经解决,把项目文件放在/usr目录下即可,要满足../..lib的路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暂时已经解决,把项目文件放在/usr目录下即可,要满足../..lib的路径要求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