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Road测评(4)-组合电路与latch测试

楼主:
对于组合逻辑电路是要避免latch的产生的。我在上期的测试中用了一个显示8进制的查找表,目的是为本期的测试做个铺垫。那么本期的测试就是检验安路软件对latch的探测能力。

第一步:将上期的3-8查找表代码写入IDE进行综合。

module segtest(a,b,c,x,out);

input a,b,c;
output reg [7:0]out;
output x;

assign x=1'b0;

always @({a,b,c})
 case({a,b,c})
   3'd0:out = 8'hc0;
   3'd1:out = 8'hf9;
   3'd2:out = 8'ha4;
   3'd3:out = 8'hb0;
   3'd4:out = 8'h99;
   3'd5:out = 8'h92;
   3'd6:out = 8'h82;
   3'd7:out = 8'hf8;
   //4'd8:out = 8'hf8;
   //4'd9:out = 8'hf8;
 endcase
endmodule

查看RTL报告:

 看到latch数量为0,说明综合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步:将测试代码写入ide进行综合。

module segtest(a,b,c,d,x,out);

input a,b,c,d;
output reg [7:0]out;
output x;

assign x=1'b0;

always @({a,b,c,d})
 case({a,b,c,d})
   3'd0:out = 8'hc0;
   3'd1:out = 8'hf9;
   3'd2:out = 8'ha4;
   3'd3:out = 8'hb0;
   3'd4:out = 8'h99;
   3'd5:out = 8'h92;
   3'd6:out = 8'h82;
   3'd7:out = 8'hf8;
   4'd8:out = 8'h80;
   4'd9:out = 8'h90;
  // default:out = 8'hc0;
 endcase
endmodule

测试代码将关键的default:out = 8'hc0;代码注释掉然后综合。打开rtl报告。

 看到多出来8个latch。通过测试软件可以探测latch。

单三步,将关键语句的注释取消。使得default:out = 8'hc0;使能在进行综合。

 这次的结果latch为0了。

测试总结: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软件对于latch的探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能力还是有进一步的提高空间的,在使用一些大厂的软件时,软件不但能够发现不必要的latch,还能够给出警告,提示编程用户是否应该对电路进行改进。在实际的设计中往往是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并存的情况,这种方案只能分成单元进行测试了。

网友A:
原来检验安路软件对latch的探测能力是这样搞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检验安路软件对latch的探测能力是这样搞的,谢谢

我也是研究了好长时间才搞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