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

楼主:
菜鸟求解…请问乐鑫的esp-12f如何刷成arduino使用

网友:
需要硬件上ESP8266-12F的需要连接外部电路才能够正常使用,网上有卖的

“ESP8266机智云开发板 ESP12F含转接板”

软件上直接配置,在Arduino中添加esp8266中添加esp8266

网友:
1、硬件基础,需要一个USB转TTL的模块,大约需要几块钱到二十几块钱不等,你可以去淘宝上搜USB转TTL。

2、去下载一个ArduinoIDE。Arduino - Home这是他的官网,有详细的安装教程的。

3、会C++语言。

4、安装好arduionIDE后,下载esp8266的板网文件:

然后在首选项这一个界面输入以下链接:
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然后打开开发板管理器

 搜索ESP8266

 然后在工具->管理库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下面的可能会报错原因可能是服务器问题。

 然后我们输入8266就可以找到该库了

 点安装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开发板了,选中后即可对8266编程;

 下载好例程后就可以编译下载。就可以运行程序了。更加具体的,你可以去B站搜视频,很多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