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Yoc创建任务显示IP地址及信号强度

楼主:
【前言】要想用好CH2601,对AOS API的操作系统还得深入学习才行。今天学习任务的创建。创建一个任务用来获取IP与信号强度。

       首先推荐AOS API网站:AOS API | 用户手册 (t-head.cn)

 【操作步骤】

1、首先学习任务创建

int aos_task_new(const char name, void (fn)(void ), void arg, int stack_size);

动态创建一个任务,任务句柄不返回,创建完后自动运行 采用默认优先级AOS_DEFAULT_APP_PRI(32),受宏RHINO_CONFIG_KOBJ_DYN_ALLOC开关控制

  • 参数:

    • name:任务名
    • fn:任务处理函数
    • Arg: 任务处理函数参数
    • stack_size: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
  • 返回值:

    • 类型:0 返回成功 小于0返回失败

我这里创建一个获取IP地址与AP信息的任务:

aos_task_new("test_get ip", test_getIP_task, NULL, 1024);

任务函数为:

void test_getIP_task(void)
{
	char ssid[32];
	int bssid[6];
	int channel;
	int rssi;
	char disp[40];
	char ip[16];
	char gw[16];
	char mask[16];
	int ipinfo = -1;
	while(1){
		ipinfo = w800_link_info(ip,gw,mask);//获取本机IP地址,网关IP,以及子掩码
			// IP: 192.168.3.233
			u8g2_ClearBuffer(&u8g2);
			u8g2_SetFont(&u8g2,u8g2_font_u8glib_4_tr);
			u8g2_DrawStr(&u8g2,5,8,ip);//显示IP地址
		}
		ipinfo = w800_ap_info(ssid, bssid, &channel, &rssi);
		if(ipinfo == 0)
		{
			sprintf(disp,"RSSI:%d",rssi);
			u8g2_DrawStr(&u8g2,80,8,disp);//显示信号强度
		}
		u8g2_SendBuffer(&u8g2);
		aos_msleep(500);
	}
}

下载成功后,在屏上显示IP地址,动态显示信号强度:

网友:
Yoc 是什么?

网友A:
平头哥的操作系统呀,目前都是运行在这个环境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头哥的操作系统呀,目前都是运行在这个环境下的。

又单独搞一个?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单独搞一个?呃,好吧。。。

这批试用者就是小白,给他们找坑与填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