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hive蓝牙耳机充电仓拆解

楼主:
周末抽空拆解了一个蓝牙耳机充电仓。

正面无任何标识

反面有Logo、型号、容量等标识

充电口是 Type-C 接口。

打开后可以看到充电的弹簧针,上盖处有强磁铁。

充电仓使用了卡扣,通过工具可以无损拆下。内部只有电池和控制板,没有其它东西。

电池规格是 581828,容量是 300mAH/1.1WH

控制板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外壳上在耳机和上盖对应位置有强磁铁。

PCB反面无元件,正面最左边是传感器,中间是主控芯片。

传感器的标识是 AP9z,暂未查到型号,应该是一个霍尔传感器。当有磁铁靠近(上盖合上),弹簧针输出,否则无输出。

主芯片型号是 SP4572,这是一个集成开关充电和同步升压功能的蓝牙耳机专用电源芯片,充电电流是 0.42A,最大输出 0.8A,充电个升压效率均是 94%

SP4572的典型电路如下:

USB 上只连接了 5V和GND,以及CC1和CC2,

网友A:
USB端子可以不用这么多脚的,因为没有通讯功能,可以用6脚的,成本更低,

网友B:
电路板设计的简陋,没看到电池保护电路

不知道用的哪家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设计的简陋,没看到电池保护电路 不知道用的哪家电池管理芯片

电池上有保护板了,没有拆开看型号。

网友C:
霍尔那个可以实测一下,我的蓝牙耳机,盖子没盖上也会对耳机进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端子可以不用这么多脚的,因为没有通讯功能,可以用6脚的,成本更低,

的确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那个可以实测一下,我的蓝牙耳机,盖子没盖上也会对耳机进行充电。

这个测过,不合上没输出,用一个磁铁靠近就有电压了。

网友:
方案简洁,成本低廉,果然适合可穿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