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八、综合应用之厨用倒计时器

楼主:
       本次的综合实验是利用GD32L233C-START开发板制作的计时范围1(min)~99(max)分钟厨用倒计时器。“倒计时器”使用了一片4位段式LCD显示屏用于显示倒计时时间;利用EC11旋转编码器设置、调整倒计时时间;计时时间到蜂鸣器鸣响报警。下面是本次实验的具体过程。
一、简介

        GD32L233系列以低功耗见长,利用LCD显示配合锂电池供电应该有不错的功耗表现。遗憾的是只有LQFP64封装才具备LCD驱动功能,如果能在LQFP48上增加LCD驱动功能就好了,在一些小的有LCD驱动需求的应用中还是不错的选择。
       本次综合实验算是对GD32L233C-START评测的一个阶段性小结。用到的片上资源包括利用LPTIMER(低功耗定时器)的正交编码器模式0来驱动EC11型旋转编码器设置、调整倒计时时间数据;TIMER2(通用定时器L0)产生倒计时秒信号;其它就是用于驱动TM1722(LCD)、LED、蜂鸣器等驱动的GPIO了。实验总体上比较简单,算是凑个热闹。

二、硬件、软件及功能实现
1、EC11旋转编码器

GD32L233C的定时器资源非常丰富,这里使用的是LPTIMER(低功耗定时器),利用其正交编码模式0对EC11旋转编码器的旋转脉冲进行计数。

下面是EC11旋转编码器产生脉冲的特征,是不是很搭?

实物就是这种了,带按键。

LPTIMER的“LPTIMER_IN0”及“LPTIMER_IN1”与EC11的“A”、“B”端口的连接可以有多种引脚映射可供选择,实验使用了官方例程,没有调整:

static void ec11_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YSCF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PA6(LPTIMER_IN0) EC11_A_KEY*/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2, GPIO_PIN_6);

	/*PB3(LPTIMER_IN1) EC11_B_KEY*/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3);

	/*PB1 EC11_SW_KEY*/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上拉输入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B, EXTI_SOURCE_PIN1);
	exti_init(EXTI_1,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

	nvic_irq_enable(EXTI1_IRQn, 2U);
}

       根据EC11的旋转状态及旋转的步数,用于增加或减少倒计时时间数据。当倒计时时间数据调整结束后,即可按下EC11的按键开始倒计时工作。下面是按键(PB1)中断程序: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EC11按键中断
{
	static uint8_t A=0;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1))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
		if(A==0)
		{
			timer_enable(TIMER2);					//启动TIMER2
			lptimer_stop();							//停止LPTIMER
			A = 1;
			RED_LED_OFF();
			GREEN_LED_ON();
			BEEP(1);
		}
		else if(A)
		{
			timer_disable(TIMER2);					//启动TIMER2
			lptimer_countinue_start(1U, 1U);		//启动LPTIMER
			A = 0;
			RED_LED_ON();
			GREEN_LED_OFF();
			BEEP(1);
		}
	}
}

       从上面的程序中可以看出,进入中断后启动了TIMER2、并关闭了LPTIMER,意味着开始倒计时后EC11的旋转变得没有意义,如想在中途改变倒计时时间数据只能再次按下按键。避免了误操作。红色LED亮时表明此时为可调整状态;绿色LED亮时表明此时为倒计时工作状态,倒计时时间数据不可调整,EC11旋转动作无效。

       之前用软件方式操作过EC11旋转编码器,但是快速旋转有时会产生误码,这次利用LPTIMER(低功耗定时器)的正交编码器模式实现的EC11解码效果非常好,快速旋转也没出现误码。除了LPTIMER另外的TIMER1和TIMER2也可以干这个活儿。

2、LCD及TM1722(LCD)驱动
       这两样都是拆机的,LCD显示屏有4个“COM”、8个“SEG”,能显示4位“8”及“秒”符号,就是尺寸有点小;TM1722就不用说了,LCD专用驱动,不过SOP24体积有点大。现在手上又有了一些LQFP48的VK1621B,积相对要小巧的多,用来驱动这个LCD也是不错的选择。程序实现见附件,LCD全段点亮如下:

3、LED及蜂鸣器
       选用了一颗RGB三色LED,红色LED用于电源开机或计时结束指示;当开始计时时绿色LED被点亮、红色LED熄灭,计时结束绿色LED熄灭、红色LED常亮并且蜂鸣器响提示倒计时时间“到”的状态。蓝色LED用于锂电池充电状态指示,实验中没有实现。程序实现见附件。

4、TIMER2

       TIMER2在这里被用作定时器,为倒计时器提供计数脉冲,配置如下:

        定时器时钟计数频率 = 64MHz/(prescaler+1) = 64MHz/(639+1)=100KHz
        定时时间 = 定时器时钟计数频率/(period+1) = 100KHz/(9999+1) = 10Hz = 0.1s = 100ms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639;								//时钟预分频系数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边缘对齐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向上计数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							//重载计数值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使能TIMER2重装载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清除TIMER2向上计数中断标志位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 TIMER_INT_UP);					//使能TIMER2向上计数中断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0);											//配置TIMER2中断
	//timer_enable(TIMER2);//使能TIMER2 由EC11按键中断控制

TIMER2中断产生“分”信号: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16_t num=0;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清除向上计数中断标志位

        num++;
        if(num==600)//60s
        {
            num=0;
            timer_60s_flag = 1;        //计数60s(1分钟)标志
        }
    }
}

再来看看主程序:

int main(void)
{
	static int8_t EC11_COUNTER;
	static int8_t Count_Down_Timer = 0;

	systick_config();
	EC11_Config();
	TM1722_Init();
	//TM1722_Clear(1);
	TIMER_Config();
	//USART_Config();
	LED_Config();
	BEEP_Config();
	RED_LED_ON();
	BEEP(1);
	//printf("ec11 test");

	TM1722_Display_Count(Count_Down_Timer);
	while(1)
	{
		if(timer_60s_flag)
		{
			timer_60s_flag = 0;
			Count_Down_Timer--;
			if(Count_Down_Timer == 0)
				timer_disable(TIMER2);
			BEEP(6);
			RED_LED_ON();
			GREEN_LED_OFF();
			TM1722_Display_Count(Count_Down_Timer);
		}

		if(ec11_flag)
		{
			ec11_flag=0;
			EC11_COUNTER = lptimer_counter_read();

			if(EC11_COUNTER)
			{
				Count_Down_Timer++;
				if(Count_Down_Timer > 99)
					Count_Down_Timer = 0;
			}
			else
			{
				Count_Down_Timer--;
				if(Count_Down_Timer < 0)
					Count_Down_Timer = 99;
			}
			//printf("   %d",Count_Down_Timer);
			TM1722_Display_Count(Count_Down_Timer);
		}
	}
}

三、实验过程中的几张照片

四、改进计划

1、对于主控MCU有两种想法,其一选用LQFP64引脚芯片,使用SLCD模块直接驱动LCD;其二使用更低引脚芯片,LCD改用体积比较小巧的VK1621B;

2、LCD选用一款尺寸稍大的日光型LCD,取消背光产生的功耗;

3、利用“RTC”模块增加时钟功能;

4、利用“ADC”模块监测锂电池电压,电压低时提示充电;

5、增加空气检测,最重要的是增加煤气泄漏检测。

五、总结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对GD32L233系列微控制器有了更多直接的认识和使用体验,为今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借此机会再次向兆易创新及EEWORLD表示感谢!

六、附件

       本次实验的完整工程文件:

编辑原因:增补“二、硬件、软件及功能实现”中的“4、TIMER2”描述。

网友A:
这是模拟了微波炉定时一类的产品吧。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
飞线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拟了微波炉定时一类的产品吧。

我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谢谢分享!

谢谢捧场

网友:
关键线是次品太硬了

网友C:
杜绑线整得这么规整,看来用过拍作品,我现在用软的硅胶线,估计硬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杜绑线整得这么规整,看来用过拍作品,我现在用软的硅胶线,估计硬不起来。

买的这40根公母头杜绑线应该岁数挺大了,外皮严重老化、硬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这40根公母头杜绑线应该岁数挺大了,外皮严重老化、硬的很。

那质量还挺好的呀。我原来的杜邦线全部换成软的硅胶线。

网友E:
GD部分型号没有硬件日历,只有一个32位宽的秒计时器,这个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E:
GD部分型号没有硬件日历,只有一个32位宽的秒计时器,这个是硬伤。

最终使用了一款GD32F350G8U、2位共阳LED数码管+TM1651、EC11完成制作。没有使用RTC实时时钟,只是简单的倒计时,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