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GPIO控制LCD12864显示 + USART收发数据

楼主:
本次测试模块包括: GPIO, USART

测试内容如下:

1. 使用GPIO控制LCD12864液晶显示

2. 初始化usart2,使用中断模式 接收串口数据,当接收数量超过10个时,显示在LCD上,并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测试效果:

源码如下:

uart.c

#include "uart.h"

uint8_t   *rx_buffer;
uint32_t  rx_cnt = 0U;
uint8_t   *tx_buffer;
uint32_t  tx_cnt = 0U;
uint32_t  nbr_data_to_send = 0U;
uint8_t   uart_send_finish_flag = 0U;

void uart_nvic_irq_enable(usart_type* UARTx)
{
    if (USART1 == UARTx)
    {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0);
    }
    else if (USART2 == UARTx)
    {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0, 0);
    }
    else if ((USART3 == UARTx)||(USART4 == UARTx))
    {
        nvic_irq_enable(USART4_3_IRQn, 0, 0);
    }
    else
    {

    }

}

void uart2_init(uint32_t bps)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usart2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2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sart2 tx/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usart2 iomux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

    /* config usart2 nvic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0, 0);

    /* configure usart2 param */
    usart_init(USART2,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2, TRUE);

    /* enable usart2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RDBF_INT, TRUE);
    usart_enable(USART2, TRUE);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TDBE_INT, TRUE);

}

void uart_send_1byte(usart_type* UARTx, uint8_t data)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data_transmit(UARTx, data);
}

void uart_send_data(usart_type* UARTx,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uart_send_finish_flag = 0;
    tx_buffer = buff;
    nbr_data_to_send = len;
    tx_cnt = 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x, USART_TDBE_INT, TRUE);
    uart_nvic_irq_enable(UARTx);
}

void uart_receive_data(usart_type* UARTx, uint8_t *buff)
{
    rx_cnt = 0;
    rx_buffer = buff;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x, USART_RDBF_INT, TRUE);
   // uart_nvic_irq_enable(UARTx);
}

void get_uart_rx_data(uint8_t *buff)
{
    uint32_t i = 0;

    for(i=0; i<rx_cnt; i++) {
        buff[i] = rx_buffer[i];
    }
    rx_cnt=0;
}

uint32_t get_uart_rx_len(void)
{
    return rx_cn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_buffer[rx_cnt++] = (uint8_t)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 disable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RDBF_INT, FALSE);
    }
    if(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TDBE_FLAG) != RESE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tx_buffer[tx_cnt++]);

        if(tx_cnt >= nbr_data_to_send) {
            /* disable the USART2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TDBE_INT, FALSE);
            uart_send_finish_flag = 1;
        }
    }
}

uart.h

#ifndef __UART_H__
#define __UART_H__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t32f425_usart.h"

extern uint8_t   *rx_buffer;
extern uint32_t  rx_cnt;
extern uint8_t   uart_send_finish_flag;

void uart2_init(uint32_t bps);

void uart_send_1byte(usart_type* UARTx, uint8_t data);

void uart_send_data(usart_type* UARTx,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void uart_receive_data(usart_type* UARTx, uint8_t *buff);

uint32_t get_uart_rx_len(void);
void get_uart_rx_data(uint8_t *buff);

#endif

测试代码

#define SPP_COM   USART2
#define SPP_BUF_LEN  100
uint8_t spp_txbuf[SPP_BUF_LEN];
uint8_t spp_rxbuf[SPP_BUF_LEN];
uint32_t spp_rxlen=0;

void uart_test()
{
    uint8_t i;

    uart2_init(115200);
    for(i=0; i<SPP_BUF_LEN; i++)
    {
        spp_rxbuf[i] = 0;
        spp_txbuf[i] = 0;
    }
    uart_receive_data(SPP_COM, spp_rxbuf);//开启中断接收,并确定接收数组

    i=0;
    while(1)
    {
        spp_rxlen = get_uart_rx_len();
        if (spp_rxlen >= 10)
        {
            get_uart_rx_data(spp_rxbuf);
            LCD_printf_line(6,"%s %d",spp_rxbuf,i);
            uart_send_data(SPP_COM, spp_rxbuf, spp_rxlen);//开启中断发送
            i++;
        }
    }
}

网友:
 USART的测试看到收发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结合LCD显示,两个项目一起,很棒,期待更精彩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