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UART串行通讯及应用

楼主:
在AT32F425内部有4个USART,对如今越来越丰富的串口设备来讲实在是件好事情。

为用好串口通信,首先学习例程的使用方法,然后再根据实际需要化为自己的功能程序。

我所关注的主要是2个问题,即:

1. 掌握串口输出功能

在没有显示器件的情况下,掌握串口输出功能是十分作用的。

以下面一段程序为例,若不使用串口输出功能,要分析其功能会费一点时间,而借助串口输出功能,则会轻松地分析出它的功能。

  • for(i = 0x80; i; i >>= 1)
  • {
  •       printf("i=%x\r\n",i);
  •       if(*rgb & i)*buf = 0x0e;
  •       else *buf = 0x08;
  •       printf("buf[%d]=%x\r\n",j,*buf);
  •       i >>= 1;
  •       printf("i=%x\r\n",i);
  •       *buf <<= 4;
  •       printf("buf[%d]=%x\r\n",j,*buf);
  •       if(*rgb & i)*buf |= 0x0e;
  •       else *buf |= 0x08;
  •       printf("buf[%d]=%x\r\n",j,*buf);
  •       buf++;
  •       j=j+1;
  • }

经编译,其运行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输出结果

由输出结果可知,该程序的作用是,将1个字节的数据转变为4个字节的数据,其中若某位“1”变为“e”, 若“0”变为“8”的数据形式。

2.掌握串口的收发功能

对于收发要求不高的情况,在初始化好串口后,使用函数usart_data_transmit()和函数usart_data_receive t()就可解决问题。

例如在使用迪文显示屏的时候,就要求向指定的存储单元发出读取指令,随后才能接收显示屏所发来的数据,并提取出相应的数据。

由于显示屏的指令为十六进制码,故为了便于使用是将指令存放到数组中(com[]))来进行发送,其中变量com _len所存放的是指令的长度,使用USART2的发送程序为:

i=0;

while(i<com _len)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usart2_com);

          i=i+1;

}

在发出读取指令后,就等待接收处理了,同样为了便于后续的参数提取,所接收的内容也是存放到数组中(rx_buffer[]),其中变量dat _len所存放的是接收的数据长度,使用USART2的接收程序为:

i=0;

while(i< dat _len)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RDBF_FLAG) == RESET);

                    rx_buffer=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i=i+1;

}

以读取首地址为0X2000的7个单元数据为例,其读取指令为“5A A5 04 83 20 00 07”,而接收的内容则如图1所示。

其中,“00 0B 00 88 00 3E 00 3C 00 02 00 02 00 02”是获取的数据,每个数据占2个字节,共7个参数。

图2 收发测试

对于USART2来讲,其使用的引脚如图2所示。

图3串口引脚

3.实现双串口间的转换性通信

这里所说的转换性通信,一是指在通讯过程中实现数据格式的转换,另一个则是解决通讯双方不同波特率的对接。

USART2 以115200bps接收信息,USART1以9600bps发送信息,并执行数据格式的转换。

例如:

发送单元地址的内容,转换为MP3的播放指令。

接收:“5A A5 12 83 20 00 01 00 02”  -->rx_buff[]  (9)   115200bps

发送:“7F FF 06 03 00 00 02 FE F6 EF”-->tx_buff[]  (10)   9600bps

实现转换性通信的程序为:

  • i=0;
  • while(i<9)
  • {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RDBF_FLAG) == RESET);//USART2
  •      usart2_buffer=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      i=i+1;
  • }
  • usart2_mp3[6]=usart2_buffer[8];
  • usart2_mp3[8]=0XF8-usart2_buffer[8];
  • i=0;
  • while(i<10)
  • {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BE_FLAG) == RESET);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sart2_mp3);
  •       i=i+1;
  • }

图4  USART1接收

图5 USART2发送

图6USART1接收

图7 USART2发送

由此可见用AT32F425来设计不同波特率的协议转换器是可行的且是有效地,它可以解决那些串口模块因波特率被固定而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在两种串口设备间的架起转换的桥梁。

网友A:
所说能实现双串口间的转换性通信,能通讯过程中实现数据格式的转换和双方不同波特率的对接,指在一个MCU上能实现?

网友B:
慢的设备数据会被冲掉吧,估计要做转换,还要做大量的缓存和队列满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慢的设备数据会被冲掉吧,估计要做转换,还要做大量的缓存和队列满检测。

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以应答的方式来处理是可以的,若要实时快速转换肯定会复杂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说能实现双串口间的转换性通信,能通讯过程中实现数据格式的转换和双方不同波特率的对接,指在一个MCU上 ...

测试的例子是以AT32F425做中转变换处理,两端分别连接的是触摸屏和MP3音频播放模块。

网友D:
看起来很高深呀,楼主是想做一个自适应串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高深呀,楼主是想做一个自适应串口吧?

哈哈,用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以应答的方式来处理是可以的,若要实时快速转换肯定会复杂许多。

是的,数据量一高,复杂性一下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