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Road-V热成像多调色板拼屏显示

楼主:
        上次完成SparkRoad显示热成像数据到显示器上安路SparkRoad-V热成像数据采集与显示 ,因为显示器最小分辨率只能设计成640*480,热成像的分辨率是324*256不做插值只能在显示器上显示一小部分效果不是很好。这次把分辨率剪裁成320*240,然后4组图像拼接成一个640*480在显示器上显示,每组图像使用不同的调色板。

        代码还是使用16_ov2640_sdram例程修改,因为没有做帖缓冲,运动的图像会有前后2张图像部分拼接的现象。这是我第一次做图像显示,没什么经验,4屏拼接是使用Sdram_Control_4Port实现,因为不知道怎么才能使用绝对地址读取SDRAM数据,我把FIFO设置成320*480,实现左侧两幅图像上下显示。然后再把数据复制一份,显示在右侧。显示器上半部分显示第n幅图像,下半部分会显示n+1幅图像,帖率会降低,最后相当于15fps。这么做不是很合理,不过我还没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暂时看起来效果还可以。

因为这个计划是连接显示器在桌面上使用的,平时拍拍电路板对帧率要求不高,这种方式可以接受。剩下的工作我想调调SD卡,把热成像数据通过视频的方式录下来。不过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合适的例程,有一部分是介绍使用SPI方式的,这种方式没法满足320*240*30fps的数据存储。后来找到一个Wishbone SD Card Controller IP,它是使用4线接口,不过这个Wishbone接口一直没太弄明白。

拼屏效果演示:

网友A:
这想法挺好,324*256剪裁成320*240这个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PS:这是拍了小孩子在跳广场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想法挺好,324*256剪裁成320*240这个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PS:这是拍了小孩子在跳广场舞吗?

视频里是我和我儿子在家跳舞,出不了门一身劲没处使。剪裁是只把320*240部分的数据写入FIFO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是我和我儿子在家跳舞,出不了门一身劲没处使。剪裁是只把320*240部分的数据写入FIFO就行。

哈哈,用这个还可以看孩子是否发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用这个还可以看孩子是否发烧~

这个没有绝对温度功能 只能看出谁体温高谁体温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绝对温度功能 只能看出谁体温高谁体温低

动态调整温度显示?热成像应该有固定温度范围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态调整温度显示?热成像应该有固定温度范围显示功能。

一般单纯用来成像的比如热搜或者这种辅助驾驶,输出的数据是经过处理的,和温度的对应关系应该会随着环境或者非均匀性校正这类处理算法动态变化,单纯通过输出的数据没法计算对应的绝对温度。就好比普通像摄像机会有内部增益调节,我们没法通过这些经过调节后的图像数据判断对应像素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