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焊接时焊盘不粘锡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电烙铁上有锡,但是印制板上的焊盘不粘锡,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使用松香等助焊剂了么?另观察焊盘是否氧化变色,如是需要先刮去氧化层。

网友:
电烙铁头上的锡由于熔化后在空气中停留时间较长,锡表面的助焊剂(松香等)已经失效,熔锡表面氧化。

如何处理?焊接面上稍添加一点助焊剂再焊接。如果是使用焊锡丝,焊锡丝本身就带有助焊剂,焊锡熔化的同时助焊剂就会流到焊接表面上,焊锡随即流到焊接面上,撤去烙铁,焊接完成。

网友:
学习了!我我也碰到类似的现象,现在好多了。

网友:
是不是焊盘散热太快?

网友:
印制板上的焊盘不粘锡 是接到大片gnd的地盘吧。

这种GND必须做成连线接地的焊盘。

否则加热不起来。不好焊接。

一般pcb画板会自动处理。但如果是焊盘自己后来加到大片GND,有可能就出现焊盘和地全部直接连接。

网友:
电烙铁头上的锡在空气中停留时间过长,锡表面的助焊剂(松香等)消耗没了

网友:
大家都知道PCB板焊盘不容易上锡会影响元器件贴片,从而间接导致后面测试不能正常进行。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下PCB焊盘不容易上锡的原因都有哪些?希望大家制作和使用时可以规避掉这些问题,把损失降到最低。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要考虑到是否是客户设计的问题,需要检查是否存在焊盘与铜皮的连接方式会导致焊盘加热不充分。

第二个原因是:是否存在客户操作上的问题。如果焊接方法不对,那么会影响加热功率不够、温度不够,接触时间不够造成的。

第三个原因是:储藏不当的问题。

①一般正常情况下喷锡面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完全氧化甚至更短

②OSP表面处理工艺可以保存3个月左右

③沉金板长期保存

第四个原因是:助焊剂的问题。

①活性不够,未能完全去除PCB焊盘或SMD焊接位的氧化物质

②焊点部位焊膏量不够,焊锡膏中助焊剂的润湿性能不好

③部分焊点上锡不饱满,可能使用前未能充分搅拌助焊剂和锡粉未能充分融合;

第五个原因是:板厂处理的问题。焊盘上有油状物质未清除,出厂前焊盘面氧化未经处理

第六个原因是:回流焊的问题。预热时间过长或预热温度过高致使助焊剂活性失效;温度太低,或速度太快, 锡没有融化。

网友:
用沙纸打一下,加助焊剂,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的铬铁功率太小了。

网友:
有没有加助焊剂,焊盘是不是氧化啦

网友:
不熟练 多练就好啦 口诀 但不一定对 烙铁热 怼焊盘 上锡丝 取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