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一下 LC串联谐振电路 加上一 矩形 波的 方程,谢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提供一下  LC串联谐振电路  加上一  矩形 波的 方程,谢谢。可提供网页链接或教材名称。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不成立,连基本参数都没有。先去好好看书,从头开始,前面的都没学会,后面的就直接学废了,这话跟你说了快三年了吧?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

“ LC串联谐振电路  加上一  矩形 波”,是要求矩形波施加后暂态过程还是施加足够长时间后的稳态?

网友B:
『可提供网页链接或教材名称』

邱关源《电路 第五版》第七章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 “ LC串联谐振电路  加上一  矩形 波”,是要求矩形波施加后暂态过 ...

感谢。长期加某周期的方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提供网页链接或教材名称』 邱关源《电路 第五版》第七章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rdqu ...

好象那是讨论的正弦交流电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那是讨论的正弦交流电的情况吧。

别 “好像”,至少大略翻阅一遍再说是不是正弦交流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长期加某周期的方波。谢谢

长期施加某周期的方波,那就比较简单了。将方波分解成多个正弦波,分别进行计算,结果叠加。

只怕你不会分解,也不会把结果叠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成立,连基本参数都没有。先去好好看书,从头开始,前面的都没学会,后面的就直接学废了,这话跟你说 ...

非常感谢。学啥,请列个书目,我好从网上采购。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学啥,请列个书目,我好从网上采购。谢谢。

说了几年,不知都多少遍了,先重新学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了几年,不知都多少遍了,先重新学电子技术基础……

好的。请问哪一章哪一节,需要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请问哪一章哪一节,需要先学习一下。

你缺的知识实在太多,显然不能从哪一章那一节开始补习。

chunyang说 “重新学电子技术基础”,据我看这样还不够,应该从《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开始补习。这是从你提出的问题得出来的。你问过一个关于不定式的问题,由这个问题可知你对求导还没有充分理解,那当然要从极限、导数、微分开始补习,也就是从工科《高等数学》开始补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请问哪一章哪一节,需要先学习一下。

即以本帖 “LC串联谐振电路  加上一 矩形波的方程”来说,你对求解电路的知识尚停留在最简单的一次方程阶段,高等数学还没有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请问哪一章哪一节,需要先学习一下。

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顺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