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操作gpio电平

楼主:
需求:引脚MMC2_CMD(输出模式7:gpio2_0)输出高低电平实现看门狗喂狗。

在uboot中:

int ctc_init_mmc2cmd_gpio(void){
   int ret=0;
   int gpio=64;//MMC2_CMD==gpio2_0 64
   ret=gpio_request(gpio,"mmc2_cmd");
   if(ret){
        printf("can't request gpio %d :ret=%d\n",gpio,ret);
        return -1;
   }
   ret=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1);

   return ret;
}
void ctc_hw_watchdog_keepalive(void)
{
    static int ticker=0;
    if(ticker++%2==0){
        gpio_direction_output(64,0);//MMC2_CMD==gpio2_0 64   LOW
    }
    else{
        gpio_direction_output(64,1);//HIGH
    }
    if(ticker>=6000){
        ticker=0;
    }
}

在uboot 中mux.c中

static struct module_pin_mux mmc2_pin_mux[]={
        {OFFSET(gpmc_csn3),(MODE(7)|RXACTIVE |PULLUDDIS)},
        {-1}
};

void set_mux_conf_regs(void)
{
        ....
        configure_module_pin_mux(mmc2_pin_mux);//s50 2022/04/07

当前get_ticks中调用ctc_hw_watchdog_keepalive()未能实现gpio输出高低电平跳变,请问uboot操作gpio除了request,direction_output外还需要进行哪些操作?

网友A:
为什么要在uboot里面处理狗?可以引导之后由Linux自己管理呀。

看你的情况,你没开更新ticker的中断,且没有内核线程运行ctc_hw_watchdog_keepali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在uboot里面处理狗?可以引导之后由Linux自己管理呀。 看你的情况,你没开更新ticker的中断,且 ...

因为是硬件看门狗,最迟喂狗时间为1.6s,所以在uboot过程就需要开始喂狗了

网友:
可能还需要开gpio的时钟

网友:
看看gpio模块有没有解复位吧。

网友:
uboot的设备树有没有配置,另外硬件看门狗一般都有en脚吧,设计上可以变成默认不使能,等系统刚启动的时候在enable

网友:
之前也在Uboot阶段配置GPIO的输出,但是避不开SPL阶段,最后通过硬件控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