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zero scale和midscale的疑问

楼主:
图片是DAC芯片(AD5676)的spec,有以下几个疑问:

1. zero scale和midscale分别是什么意思?

2. zero scale模式和midscale模式分别有什么优缺点?

3. 我们上电一般是让DAC处于zero scal模式还是midscal模式呢?

3. Note that this is outside the linear region of the DAC是指DAC上电到这种模式,DAC不在其线性范围内吗?

4. The output remains powered up at this level until a valid write sequence is made to the DAC?“at this level”是指掉电前的电平吗?

请各位大佬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A:
1、zero scale是零电平,midscale是中间电平,是指DAC对应通道输出的电压“刻度”。

2、AD5676上电后如果RSTSEL为低电平,通道输出零电平(zero scale),RSTSEL为高电平时通道输出中间电平(midscale)。

3、这个我不是特别确定,AD567的线性范围好像是256 to 65280(CODE),意思应该是零电平不在线性范围内。

4、“at this level”是指零电平或者中间电平,取决于RSTSEL引脚电平,直到你通过寄存器更新输出电压。否则会维持零电平或中间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zero scale是零电平,midscale是中间电平,是指DAC对应通道输出的电压“刻度”。 2、AD567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