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五 debian python+串口通信

楼主: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五 debian python+串口通信

1,查看串口使用 ls -l /dev/ttyS*  ls -l /dev/ttyU*是查看usb串口。

     发现有ttyS0 和ttyS1  ttyS0就是那个标记USB-UART的那个口

    pc的usb连到这个口用putty连接(115200 n 8 1)会提示登录名和密码。输入后会有linux提示符。

    这个时候用Sipeed LicheeRV 86 Panel 的命令行下面输入echo helloworld >/dev/ttyS0可以送数据到pc端的putty 不过不是很稳定。因为这个口作了两个用途。

2,ttyS1还不知道怎么用,连接到哪里。

       插上一个usb-uart到 usb口,用 ls -l /dev/ttyU*查看usb串口发现没有ttyU*(没有usb-uart发现)。用putty连接(115200 n 8 1)登录后发现一些问题:

    因为debian这个还没有源码,也就没办法深入了。

3,这样就只能用ttyS0凑合测试了。

4,安装minicom: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在这之前你可以运行:

     sudo apt-get update -y
     apt-get upgrade -y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直接设置用ttyS0 115200 n 8 1 可以输出数据到电脑

5,安装 python-serial

     记得命令是:
     sudo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serial

    而不是sudo apt-get install -y python-serial

6,安装好后编个简单的python程序:

serial-tk3.py:

import tkinter as tk
from tkinter.constants import END
import tkinter.ttk as ttk
import serial
from serial import *
from threading import Timer
import serial.tools.list_ports
from serial import Serial
s =serial.Serial()
s.port ='/dev/ttyS0'
s.baudrate =115200
s.bytesize =8
s.parity =serial.PARITY_NONE
s.stopbits =1
s.open()
while True:
    ch =s.read()
    print(ch.decode(encoding='ascii'),end='')

7,测试:

Sipeed LicheeRV 86 Panel里运行 python3 serial-tk3.py

然后电脑端putty敲入字符就可以在Sipeed LicheeRV 86 Panel看到了。不过由于这个串口又做了linux终端,所以有冲突和干扰。

8,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吧。等debian有了源码看看第2点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网友:
debian这若没有源码,是没办法深入测试

感谢提示

安装 python-serial

     记得命令是:
     sudo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serial

    而不是sudo apt-get install -y python-se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