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AT32F425的超频性能

楼主:
cpu的超频性能,也是CPU整体性能的体现。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摩托变路虎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AT32F425的超频性能。

我的测试代码,来自另一个bbs,是测试AT32F425的FFT性能的。

编译,无错。

下载,选择“CMSIS-DAP Debugger”,下载成功。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能看到通过串口传上来的数据。

查看原代码,用的是V2.0.1的库,更改MCU运行频率的代码,不在原来SystemInit()函数中,在一个新函数中,

函数名:system_clock_config(),必须在由程序自己调用,而不是原来的方式,从启动代码中调用。

调用方式虽然改了,函数名也改,程序代码不会变。

本开发板用的8MHz晶振,PLL倍频是12,达到AT32F425的默认运行频率:96MHz。

超频的方式,就是改变PLL倍频(没说换晶振就不行啊)。

修改倍频到14,编译,下载,查看结果。8x14 = 112MHz。

再修改倍频,编译,下载,查看结果。我改,改,改!

倍频16,8x16 = 128MHz。成功!

倍频18,8x18 = 144MHz。成功!

倍频20,8x20 = 160MHz。成功!

倍频22,8x22 = 176MHz。不成功!串口助手只打印了1个字符。

回滚到倍频21,8x21 = 168MHz。不成功!比上面要好一点占,串口助手打印了3个字符。

再次回滚到倍频20,8x20 = 160MHz,成功,完成了测试。

至此,超频性能测试就此结束。

总结:

AT32F425,是一款优秀的MCU,功能不错,超频性能优秀,从默认的96MHz,超频到160MHz,完成了测试。

网友A:
牛呀,超频完后,芯片温度怎么样呀,可不可以烤蛋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呀,超频完后,芯片温度怎么样呀,可不可以烤蛋列:)

AT32F425本身功耗就低,这点超频,温度变化没感觉的。

这可不是以前的赛扬/P4,超频必备法宝:加电压、改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32F425本身功耗就低,这点超频,温度变化没感觉的。 这可不是以前的赛扬/P4,超频必备法宝:加电压 ...

那这款芯片,确实利害,就是内存跟flash小了一点不然可以干点大事。

网友:
AT32F425,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