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恒流源电路,仿真没问题,但实际电路不正确,帮看看,谢谢!

楼主:
帮看看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
那个U2,LT1021BCH5是个什么东西?线性稳压芯片从32V降到5V为运放供电?

网友:
你的运放OPA297AZ,允许输入端电位低于电源负端?从图中各元件数值看,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已经低于电源负端。

网友:
负载RL处流过的电流,不仅是流过R6的电流,还包括运放消耗的电流以及R1R5消耗的电流。这显然不正确。

网友:
接地点的那两个地方有错误,导致回路没有负反馈,负端也不能直接接地,所以工作不正常。

这种电路很多,好好抄一个不好吗?非要自己设计!!!

网友:
5节点接地,反相端不能接地,你这原理图确定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