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中移物联ONENET平台中 订阅 OBJECT 资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中移物联ONENET平台中 订阅 OBJECT 资源是什么意思,

1、订阅是谁订阅谁  (1)MCU订阅 NBIOT模组中的资源 ?(2)还是NBIOT订阅 MCU 中的资源 ?

2、订阅之后能得到什么  信息

3、MCU上传消息 跟订阅是什么关系?

网友:
你看看这张图:

注意:objid和resid是不能够随意定义的,必须遵守《IPSO-Smart-Objects-Expansion-Pack》文档中的规定

使用AT+MIPLADDOBJ指令在模组中添加对象(object),其使用格式为:

AT+MIPLADDOBJ=<ref>,<objectid>,<instanceid>;

其中,<ref>表示OneNET通信实例的引用ID;

<objectid>为具体Object的ID;

<instanceid>为实例的序号,从0开始编号。

例如,创建一个Object为3200,instance为0的对象,AT指令如下:

AT+MIPLADDOBJ=0,3200,0;

使用AT+MIPLNOTIFY指令将资源添加到对象下面,其使用格式为:

AT+MIPLNOTIFY=<ref>,<objectid>,<instanceid>,<resourceid>,<valuetype>,<value>,<flag>,[<ackid>];

其中,<ref>:OneNET通信实例的引用ID;

<objectid>:具体Object的ID;

<instanceid>:实例的序号,从0开始编号;

<resourceid>:资源ID;

<valuetype>:OneNET支持的数据类型包括,string,opaque,integer,float,bool和hex_str;

<value>:具体数值,其大小不超过1024Bytes;

<flag>:‘1’表示所有已订阅的对象实例资源已添加完成,模组将会更新到服务器;‘0’表示还有对象实例资源没添加;

<ackid>:选填,如果设置大于0,则OneNET会返回ACK。
————————————————
你可以详细的看看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liwei16611/article/details/82733521

网友A:
订阅消息之后,就可以收到你订阅主题的消息,比如服务器主动下发的消息,或者其他设备发布的你所订阅的消息。

MCU上传消息:称为发布信息

MQTT三个动作:连接服务器,订阅消息、发布消息。

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mqtt通讯协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阅消息之后,就可以收到你订阅主题的消息,比如服务器主动下发的消息,或者其他设备发布的你所订阅的消息 ...

非常感谢。还有几个问题,请问:

1、MCU上传消息:    接收消息要先订阅,那么 上传消息 之前 要先进行类似于订阅的操作吗?

    上传的消息有什么限制吗?比如 一个灯光上传的消息,有开关状态,亮度数值(比如亮度的数值范围为0-100)。  怎么确定上传的是 开关状态   还是 亮度的数值

2、比如可订阅的消息有10种,我订阅某一种,这是可选择的,   发布消息时,如何确定发布的是哪一类消息?

网友:
1、MCU上传消息,称为消息发布,这个只需要跟MQTT服务器连接好了就可以发布信息了。不需要订阅消息也可以发布信息。

2、订阅消息:目的就是选择你需要的信息进行接收,一种功能是接收反馈信息,另一种就是接收服务器或者其他设备给你所使用MCU的操控指令等。

3、上传消息。没有限制。但是如果你发布的消息不是服务器所约定的,那发出去也没有意思。

4、至于您所说的灯光状态,亮度数据等,这属于通讯协议的事情,你如果使用onenet就需要按他的协议进行消息的封装,如果你自己的协议就按你自己的思路来定。

5、只要你订阅了这个消息,你就会收到发布者的消息。发布消息,你要选择发布的主题+消息。

建议您先去了解一下mqtt协议,自己写一个工程下来,这些就完明白了,基础知识也可以去B站选择入门级的课程学习。

也许说得不是很对,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有关概念是协议层面的东西,但显然你连协议的基本概念都是一滩浆糊,问的问题实在难以形容。好好从头开始学吧,你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关概念是协议层面的东西,但显然你连协议的基本概念都是一滩浆糊,问的问题实在难以形容。好好从头开始学 ...

谢谢。从头学,头在哪?请指点个教材或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从头学,头在哪?请指点个教材或资料。谢谢。

建议你先去找一款简单的开发板,比如我原来就是从ESP8266开始学习mqtt的,现在也可以用esp32来学习,学习的入门可以选择arduino这款IDE来入门,例程非常多,有直接下来就可以了。单片机就是动脑动手一起,多做多看多思考。希望你早点入门,掉入这无比苦难的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去找一款简单的开发板,比如我原来就是从ESP8266开始学习mqtt的,现在也可以用esp32来学习,学习 ...

非常感谢。已经在坑里了,正在检查单片机的程序,天天担心是不是程序哪儿写错了,唉,天天难受。

下个月准备开始物联网水表的程序开发。现在先准备一下基础知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关概念是协议层面的东西,但显然你连协议的基本概念都是一滩浆糊,问的问题实在难以形容。好好从头开始学 ...

刚从网上查了一下MQTT的入门资料,这不很简单的点东西吗,看让你说的来喽,了不得了不得了了, 别故弄玄虚,这习惯不好。同样的东西,有些人学得难,有些人学得可能很简单,这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从网上查了一下MQTT的入门资料,这不很简单的点东西吗,看让你说的来喽,了不得了不得了了, 别故 ...

大佬说话比较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从网上查了一下MQTT的入门资料,这不很简单的点东西吗,看让你说的来喽,了不得了不得了了, 别故 ...

你就不想想为什么过去的两三年你总是“原地踏步”?说自己笨那不过是借口,简单的逻辑分析一下就该知道症结在哪。给你指出一条明路,而且反复唠叨了两三年,就是不听。也罢,以后不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