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矽胶垫的动手能力讨论

楼主:
话说矽胶垫可以按器件封装买,外型及螺钉孔是做好的。

当我们买了一整卷矽胶垫,自己裁剪没什么问题,螺钉孔怎么才能做的又圆又没有毛边。

M3的孔,折叠出一个尖用剪刀剪个扇形太困难,位置也控制不好,同时这个容易破?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要在这种柔软的材料上打圆孔,可以参考在皮革上打圆孔的方法,使用冲子。这种冲子是车床加工出来,侧面开孔以便将冲下来的圆片取出。如果加工数量不多,可以用一段细钢管,管的一端磨出刃口。刃口压在待开孔处,榔头敲击钢管,冲下一个圆片。

网友B:
1. 咱们叫“硅胶”。  2.没有“M3的孔”这样的说法,M3指的是公制螺纹,薄片上只可能3毫米直径一个孔而已。  打这种孔,买个活页纸打孔器类似的工具就可以了,选3m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在这种柔软的材料上打圆孔,可以参考在皮革上打圆孔的方法,使用冲子。这种冲子是车床加工出来,侧面开孔 ...

TO220封装的用螺钉试过,用螺钉摁在上面砸效果也不好,这个TO220后面的散热板是整块的,有些封装在螺钉孔周围有一圈绝缘体,爬电距离大,孔精度没什么要求,整个金属的就是问题。我再找根钢棒,磨磨试一试。

期待热心网友的其它方案

网友D:
普通的矽胶布才七八块钱一平米,楼主究竟这一卷有多少?如何做的决策?

没有适合的设备或加工工具,手剪的工时考虑过没? 人太多没事干就炒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咱们叫“硅胶”。 2.没有“M3的孔”这样的说法,M3指的是公制螺纹,薄片上只可能3毫米直径一个孔而已。 ...

打印店装订用的那个?记得有些店家是电钻。

网友:
现在后焊加工手工焊一个点的工时费就1毛钱了,还自己手工剪布打孔,真是奇葩

网友:
1000片包邮8块钱,不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矽胶布才七八块钱一平米,楼主究竟这一卷有多少?如何做的决策? 没有适合的设备或加工工具,手剪 ...

上次不是把别人家的东西弄坏了,咨询各位后就去买了,有整卷的,也有按平米卖的,当时想着后面用的到,就整一卷。现在在搞一个板子,只能自己整,如果能量产,网上卖家给加工就不存在现在这个问题,炒只能炒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O220封装的用螺钉试过,用螺钉摁在上面砸效果也不好,这个TO220后面的散热板是整块的,有些封装在螺钉孔 ...

网上用 “皮带冲子” 搜索,可以找到很多厂家生产这个东西。形状如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220封装的用螺钉试过,用螺钉摁在上面砸效果也不好,这个TO220后面的散热板是整块的,有些封装在螺钉孔 ...

『TO220封装的用螺钉试过,用螺钉摁在上面砸效果也不好』

螺钉若是空心的就容易打出孔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不是把别人家的东西弄坏了,咨询各位后就去买了,有整卷的,也有按平米卖的,当时想着后面用的到,就 ...

下次调电路,建议买几块晶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220封装的用螺钉试过,用螺钉摁在上面砸效果也不好,这个TO220后面的散热板是整块的,有些封装在螺钉孔 ...

『我再找根钢棒,磨磨试一试。』

钢棒可不行,必须是空心的钢管。见10楼图片。

这种皮带冲子,几块钱一个。

网友:
如果量大或者是异形的话可以找激光切割, 网上找 “硅胶垫片切割机”

网友:
maychang说的正解,最简单的应对工具就是手工冲头。用电钻的话,使用裙边钻头也行。

网友:
楼主散热片形状几乎标准件,如果是不规则或者特殊要求,非标准的形状,批量大,可以开个模,冲剪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用 “皮带冲子” 搜索,可以找到很多厂家生产这个东西。形状如上图。

这个好,感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