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2做主机直接连接其他设备时无法连接

楼主:
初始化成功后,使用函数aci_gap_create_connection根据地址直接进行连接,但是会返回0x46 BLE_STATUS_NOT_ALLOWED。不能成功连接。在使用这个函数前有配置过连接参数,是还有什么遗漏的配置么?

网友A:
请楼主检查一下 做主机功能有没有开启。即是不是使用 Full st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检查一下 做主机功能有没有开启。即是不是使用 Full stack?

你好,我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用的BLE_Serial_port的client例程,手机广播进行连接,printf("Connecting...\n");
  ret = aci_gap_create_connection(LE_1M_PHY_BIT, PUBLIC_ADDR, bdaddr);
  printf("ret = %d\n", ret);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Error while starting connection: 0x%04x\r\n", ret);
    Clock_Wait(100);
  },即使我没有广播,ret也返回0,BlueNRG做client连不上,是不是哪里的配置有问题,新手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