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作为防反接电路的一些问题点

楼主:
  该电路作为PMOS防反接电路,为什么要加一个R1呢 R1的作用是啥?大小该怎么选择? S点电压高于G点电压时MOS将会导通,那这个电压是应该设定成高于VTH电压呢 还是该高于完全导通时的那个电压呢?下面有是三个电压值,以哪个为基准?

网友A:
『该电路作为PMOS防反接电路,为什么要加一个R1呢 R1的作用是啥?』

R1使得P沟MOS管门极为地电位。没有R1(开路),MOS管门极悬空,电位不定。

网友A:
『S点电压高于G点电压时MOS将会导通,那这个电压是应该设定成高于VTH电压呢 还是该高于完全导通时的那个电压呢?下面有是三个电压值,以哪个为基准?』

比这三个电压(绝对值)都要大,应该大于MOS管饱和导通时的那个电压,但小于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允许的最大值(通常为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作为PMOS防反接电路,为什么要加一个R1呢 R1的作用是啥?』 R1使得P沟MOS管门极为地电位。没有R ...

我的意思不是门极悬空,我的意思是将电阻换成导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点电压高于G点电压时MOS将会导通,那这个电压是应该设定成高于VTH电压呢 还是该高于完全导通时的那个电 ...

为啥要大于饱和导通时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4-13 17:18 『该电路作为PMOS防反接电路,为什么要加一个R1呢 R1的作用是啥?』 R1 ...

换成导线理论上是可以的。但需注意:换成导线后右端电源电压直接作用于MOS管源极和门极之间,右端电源电压可能带有峰值较大的环境干扰,而MOS管门极是比较脆弱的,前面曾提到源极门极之间电压最大为20V,超过MOS管即可能损坏。加入R1后,该电阻与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容构成RC低通滤波,电源上带有尖峰干扰,这个RC低通滤波有一定衰减尖峰的作用。所以,通常这里都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大于饱和导通时的电压呢?

该电路中MOS管正常导通时我们总希望管子的压降越小越好,或者说管子的导通电阻越小越好。管压降小,消耗在管子上的功率就越小。而我们是把MOS管当做开关用,“开” 状态应该没有压降才是理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大于饱和导通时的电压呢?

首帖上面红色框中是MOS管刚刚 “开始” 导通的门极源极之间电压,此时MOS管电阻很大,漏极电流仅85uA。拿1.7V除以85uA,这个电阻有多大?

下面红色框中门极4.5V时,MOS管基本上算是饱和导通。但再增加门极电压,电阻仍可减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点电压高于G点电压时MOS将会导通,那这个电压是应该设定成高于VTH电压呢 还是该高于完全导通时的那个电 ...

MOSFET没有完全饱和导通的说法,饱合区是线性放大区,属于压控电流源,“完全”导通是可变电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FET没有完全饱和导通的说法,饱合区是线性放大区,属于压控电流源,“完全”导通是可变电阻 ...

不错。这里是借用双极型三极管的叫法。正式的名称是可变电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里是借用双极型三极管的叫法。正式的名称是可变电阻区。

可变电阻区有点拗口,说成“导通”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FET没有完全饱和导通的说法,饱合区是线性放大区,属于压控电流源,“完全”导通是可变电阻 ...

那我这个防反接MOS的GS电压 我要控制在哪个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