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OUT电路

楼主:
下图是VGA-OUT电路中的一部分:

(1)D6的功能类似电机驱动的输出保护功能吗?

(2)如果(1)成立那么VGA接口拔插时产生反电动势吗(这时D6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钳位电路,将B_RGB电压控制在GND-二极管压降~VCC33_VGA+二极管压降范围内,起到瞬态和ESD保护作用。

网友A:
这叫“钳位电路”,跟续流二极管的性质不同,电路中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反电动势。长线电缆可能导入静电或耦合电磁干扰,进而导致过压浪涌,可能对接口元件不利。引入钳位二极管可将接口电平范围限制在Vcc+0.7V至GND-0.7V(用硅二极管做钳位时)间,后级元件就能承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钳位电路”,跟续流二极管的性质不同,电路中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反电动势。长线电缆可能导入 ...

感谢 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