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利用串口接收中断和空闲中断,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

楼主:
0、实现思路

本文利用串口接收中断和空闲中断,实现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接收中断:实现数据的接收;

空闲中断:判断一帧数据完成。

1、串口引脚以及复用

可以看出串口1的引脚为PB6和PB7,复用功能为MUX0。

2、代码实现

(1)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the usart1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sart1 tx/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usart1 iomux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 config usart1 nvic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3, 0);

	/* configure usart1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1,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TRUE); //接收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DLE_INT, TRUE); //空闲中断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DLEF_FLAG);
}

(2)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ch;

	if(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接收中断
	{
		ch=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SerialRecv(ch);
    }

	if(usart_flag_get(USART1,USART_IDLEF_FLAG)!= RESET)//空闲中断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SerialStr.Idle=1;
	}
}

(3)接收应用代码

void SerialRecv(uint8_t data)
{
	if(SerialStr.RecvLen<UART_MAX_LEN)
	{
		SerialStr.RecvBuff[SerialStr.RecvLen++]=data;
	}
}

void SerialSend(uint8_t *data,uint8_t len)
{
	for(uint8_t i=0; i<len;i++)
	{
		while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C_FLAG));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data);
	}
}

void SerialPro(void)
{
	if(SerialStr.RecvLen&&SerialStr.Idle)
	{
		printf("Recv:%d,[",SerialStr.RecvLen);
		SerialSend(SerialStr.RecvBuff,SerialStr.RecvLen);

		printf("]\r\n");

		SerialStr.Idle=0;
		SerialStr.RecvLen=0;
	}
}

4、注意事项

这里要特别注意,在读取了空闲状态之后,还要读一下USART_DT寄存器,要不然会有问题。

5、测试

网友A:
这代码我学习过在CH582那里,非常之熟悉,对吧。现在转过来给AT32F425,楼主辛苦了。如果有时间,有劳您再添加详细的注释,这样能让网友更加能明白你的设计思路,再次感分享!

网友:
那个贴子你试了超时中断刚好8个位时不产生空闲中断的问题吗?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我学习过在CH582那里,非常之熟悉,对吧。现在转过来给AT32F425,楼主辛苦了。如果有时间,有劳您再 ...

ch582那个利用的是应用层超时,这里利用了空闲中断,不过这个也可以用应用层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