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5 同时显示字母AB,通过长按短按消除

楼主:
上一期,已经实现了消除A。这一期,同时显示字母AB,需要用到2个lvgl标签。怎么做呢?我想到了结构体:

struct Obj{
	char name[20];
	char code[20];
    char *label;
	int x;
    int y;
}objs[2]={
		{"A",".-",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10,5},
		{"B","-...",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30,5}
};

这样,就定义了结构体,以及设置了一个只有2个结构体的数组。

接下来,还需要遍历结构体,用于lvgl的设置,包括位置,初始文字等:

for(int i=0;i<2;i++){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lv_obj_set_size(objs[i].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objs[i].name);
}

然后还需要让这两个标签从上往下落,原理就是便利结构体数组,让每个结构体对象的y轴自增:

looptime+=1;

if(looptime % 10 ==0){
	for(int i=0;i<2;i++){
		objs[i].y+=1;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
}

这样就实现了字母往下落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如何消除字母,在上一期的基础上,nopress_time>30 时是输入,那么这时就遍历结构体数组,去用input和结构体的code去对比,如果发现一致,就说明匹配上了,然后去把结构体里的label对象设置为""就行了:

if(nopress_time>30){
	for(int i=0;i<2;i++){
		if(strcmp(input,objs[i].code)==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
	}
	strcpy(input,"");
}

全部代码如下:

/*
 * Copyright (C) 2015-2017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
 *      INCLUDES
 *********************/
#define _DEFAULT_SOURCE /* needed for uslee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lvgl.h"
#include "lv_label.h"
#include "oled.h"

/*********************
 *      DEFINES
 *********************/
#define TAG "app"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 GUI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  STATIC VARIABLES
 **********************/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latile uint32_t g_debug   = 0;
volatile uint32_t g_debug_v = 0;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include "csi_config.h"
#include "board_config.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csi_core.h"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1;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2;
int button1_pressed = 0;// button1 是否被按下
int button2_pressed = 0;// button2 是否被按下
int time_for_pressed=0;// 按下的时间计数
int nopress_time=0; //没有按下时 计数
int looptime = 0;
char input[12];

/**
 * main
 */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aos_task_new("gui", gui_lvgl_task, NULL, 10 * 1024);
    return 0;
}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lv_init();
    oled_init();

	struct Obj{
	char name[20];
	char code[20];
    char *label;
	int x;
    int y;
	}objs[2]={
		{"A",".-",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10,5},
		{"B","-...",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30,5}
	};

	for(int i=0;i<2;i++){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lv_obj_set_size(objs[i].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objs[i].name);
	}

    csi_pin_set_mux(PA11,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12,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csi_gpio_pin_init(&key2, PA12);
    csi_gpio_pin_dir(&key2, GPIO_DIRECTION_INPUT);

    while (1) {

        /* Periodically call the lv_task handler.
         * It could be done in a timer interrupt or an OS task too.*/
        lv_task_handler();

		looptime+=1;

		if(looptime % 10 ==0){
			for(int i=0;i<2;i++){
				objs[i].y+=1;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当低电平(按下时)
			if(button1_pressed==0){
				// 如果button1的状态没有被按下,则设为按下
				button1_pressed = 1;
			}
			if(button1_pressed==1){
				//如果button1的状态是按下,则计时
				time_for_pressed++;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if(button1_pressed==0){
				nopress_time++;
				if(nopress_time>30){
					//check_input();
					for(int i=0;i<2;i++){
						if(strcmp(input,objs[i].code)==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
					}
					strcpy(input,"");
				}
			}

			if(button1_pressed==1){
				nopress_time=0;

//				printf("%d",time_for_pressed);
				//通过判断time_for_pressed的大小,得出是长按还是短按
				if(time_for_pressed>20){
					//长按
					printf("-");
					strcat(input,"-");
					//lv_textarea_add_text(text,"-");

				}else{
					//短按
					printf(".");
					strcat(input,".");
					//lv_textarea_add_text(text,".");
				}
				time_for_pressed=0;//恢复计数
				button1_pressed = 0;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0){
				button2_pressed=1;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1){
				printf("\n");
				button2_pressed=0;
				strcpy(input,"");
			}
		}

        aos_msleep(5);
        lv_tick_inc(1);
    }
}

演示效果:

网友A:
楼主这么晚还在发帖子,辛苦啦!

按键长按短按,是状态机编程思想中最为经典的实现。您用得非常溜。看实现的效果也非常好。

我有个建议,如果您有时间,能不能用引入按键中断,来启用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来检测按键状态,这样是不是任务实现起来,就变得更简简洁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晚还在发帖子,辛苦啦! 按键长按短按,是状态机编程思想中最为经典的实现。您用得非常溜。看实 ...

好的,我一会儿去研究一下中断的用法。

网友:
你戴的是防静电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一会儿去研究一下中断的用法。

加油,期待你下面更精彩。可以弄个游戏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