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根据给出的一个电路及相关元器件的电气参数,可直接给计算方程和相关解...

楼主:
邀请:@maychang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请问有没有根据给出的一个电路及相关元器件的电气参数,可直接给计算方程和相关解的软件

网友:
感谢你的邀请,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对不起呀!如果在stm32方面我可以帮忙。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不好回答,有很多器件是有计算方程和小软件的,但不是所有.

网友:
市场上有很多电路仿真软件。

所有电路仿真软件,都是根据电路中的元器件建立模型,列出计算式,然后进行仿真的。只不过计算式并没有显式给出,只给出最后的计算结果。

网友B:
很多小软件,现在根据公式,软件那么发达,都有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软件,现在根据公式,软件那么发达,都有可以的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的小软件,请列举几个,我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的小软件,请列举几个,我好学习一下。谢谢

@maychang

网友B:
你直接问老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问老师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不好回答,有很多器件是有计算方程和小软件的,但不是所有.

请问,有什么计算方程和小软件,麻烦请列举几个。非常感谢。

网友D:
一般要是你的电路参数已知,可以直接用Pspice或者TINA或者Multisim之类的仿真软件,反正目前用下来Pspice用起来酣畅淋漓,TINA入门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

要是电路简单,但是要求用方程解法解的话,我要是记得不错COMSOL是可以选择不用不同方程组进行多物理场求解的,但是一般不用这么去用这款软件。

要是仅仅是求解方程,可以考虑MAPLE或者MATLA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要是你的电路参数已知,可以直接用Pspice或者TINA或者Multisim之类的仿真软件,反正目前用下来Pspice用 ...

非常非常的感谢。您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