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模拟UART之二

楼主:
【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模拟UART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9753-1-1.html

继上篇,昨天调到晚上11点,早上6点起来,到现在,终于把接收写完了,调试一下还行。

接收相比发送要用到IO的中断,定时器的数据接,相对复杂多,我在调式中因为对串口启始位的判断认识不足,花了好些心思,这里把成功的函数附下: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uint8_t c)
{
	aos_msleep(1);
	io_uart0_tx_write_Low;//发送起始位 高拉低电
	io_uart_para.vm_uart_tx_byte = c;
	io_uart_para.vm_uart_tx_bit = 0;
	io_uart_para.vm_uart_dir = VM_SEND;
	io_uart0_rx_timer_enable();
	while(io_uart_para.vm_uart_dir == IDLE);
}
//发送字串符
void send_str(uint8_t buf[],uint8_t len)
{
	uint8_t i;
	for(i<0; i<len; i++){
		send_Char(buf[i]);
	}
}

//定时器回调函数
void timer1_handler(void *arg)
{
	if(io_uart_para.vm_uart_dir == VM_SEND)//如果是发送
	{
		if(io_uart_para.vm_uart_tx_bit <=8 ) //如果发送不足8位
		{
			if((io_uart_para.vm_uart_tx_byte & 0x01) == 0x01 ){
				io_uart0_tx_write_High;
			}else{
				io_uart0_tx_write_Low;
			}
			io_uart_para.vm_uart_tx_byte>>=1;
		}
		else{
			if(io_uart_para.vm_uart_tx_bit > 8){
				io_uart0_tx_write_High;
				//io_uart0_rx_timer_disable();
				io_uart_para.vm_uart_tx_flag = 0; //设置为发送完毕
				io_uart_para.vm_uart_dir = IDLE;

			}
		}
		io_uart_para.vm_uart_tx_bit ++;

	}
	else if(io_uart_para.vm_uart_rx_irq == VM_REVC)
	{
		if(io_uart_para.vm_uart_rx_count == 0)//处理起始位
		{
			if(io_uart0_rx_ReadPin() == 0)//起始位为0时,清零接收缓冲器,准备接收数据位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count ++;
				io_uart_para.vm_uart_tx_byte = 0;
				//关闭接收IO中断
				io_uart0_rx_IO_disable();
			}
			else //起始位不为 0 时,中止接收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irq = IDLE;
				io_uart0_rx_IO_enable();
			}
		}
		else if(io_uart_para.vm_uart_rx_count <= 8)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byte>>=1;
			if(io_uart0_rx_ReadPin() == 1)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byte |= 0x80;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count ++;
		}
		else //停止位处理
		{
			io_uart0_rx_IO_enable();
			io_uart_para.vm_uart_rx_count = 0;
			io_uart_para.vm_uart_rx_irq = IDLE;
			io_uart_para.vm_uart_rx_buf[io_uart_para.vm_uart_rx_flag]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byte;
			io_uart_para.vm_uart_rx_flag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flag +1;
		}

	}

}

//io_uart0rx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io_uart0_rx_interrupt_handler(csi_gpio_pin_t *pin,void *arg)
{
    if(csi_gpio_pin_read(&io_uart0_rx)==GPIO_PIN_LOW)
    {
		io_uart_para.vm_uart_rx_irq = VM_REVC;//接收标志
		io_uart0_rx_IO_disable();
		//关掉接收中断
    }

}

效果如下:

实现效果还可以没有丢包乱码情况。但是这还是理想情况下的收发,不知道用到工程里会不会有什么BUG。欢迎大家指点一下。

附文件:

网友:
这个有点NB,得对硬件充分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