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GPIO寄存器操作

楼主:
要在start_kernel之前喂狗(gpio2_0),

gpio地址:GPIO2:0x481AC000,

                  GPIO_OE:offset=134h,

                  GPIO_DATAOUT=13Ch

在./arch/arm/boot/compressed/misc.c文件函数decompress_kernel函数中添加以下两行代码: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81AC134)|=((int)0);//GPIO_OE gpio2_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81AC13C)=1; //GPIO_DATAOUT

在启动linux之后,cat /sys/kernel/debug/gpio 查看无gpio2_0引脚,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网友A:
要操作的gpio口: gpio0_20 首先,需要找到gpio0的寄存器物理地址,

查看TRM手册的第二章 由手册可以看到GPIO0的物理基地址为:0x44e07000 以下列出GPIO0的所有的寄存器 说明下AM335X的寄存器操作

读寄存器:devmem2 0x44E07000 写寄存器:devmem2 0x44E07000 w 0x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操作的gpio口: gpio0_20 首先,需要找到gpio0的寄存器物理地址, 查看TRM手册的第二章 由手册可以看 ...

devmem2这个命令是哪里来的?

网友:
Linux驱动开发调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