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studio 关于硬件定时器计数的问题

楼主:
环境:RTT中配置了硬件时钟,计数频率是1MHZ,向上计数,最大计数为0xFFFF

测试步骤:

1.定时器触发模式为周期触发,定时器时间为100US,当定时器超时,进入回调中,读取计数器的值

A.

     /* 设置模式为周期性定时器 */
    mode = HWTIMER_MODE_PERIOD;
    ret = rt_device_control(hw_dev, HWTIMER_CTRL_MODE_SET, &mode);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et mode failed! ret is :%d\n", ret);
        return ret;
    }
B.

/*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 */
static rt_err_t timeout_cb(rt_device_t dev, rt_size_t size)
{
    rt_hwtimerval_t timeout_s;      /* 定时器超时值 */

    /* 读取定时器当前值 */
    rt_device_read(hw_dev, 0, &timeout_s, sizeof(timeout_s));
    rt_kprintf("Read: Usec = %d\n", timeout_s.usec);
    return 0;
}

打印结果为:

Read: Usec = 536656
Read: Usec = 536719
Read: Usec = 536881
Read: Usec = 536942
2.

定时器触发模式为周期触发,定时器时间为100US,当定时器超时,进入回调中,读取计数器的值并重新设置定时器的超时时间为100US

A.

     /* 设置模式为周期性定时器 */
    mode = HWTIMER_MODE_PERIOD;
    ret = rt_device_control(hw_dev, HWTIMER_CTRL_MODE_SET, &mode);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et mode failed! ret is :%d\n", ret);
        return ret;
    }
B.

/*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 */
static rt_err_t timeout_cb(rt_device_t dev, rt_size_t size)
{
    rt_hwtimerval_t timeout_s;      /* 定时器超时值 */

    /* 读取定时器当前值 */
    rt_device_read(hw_dev, 0, &timeout_s, sizeof(timeout_s));
    rt_kprintf("Read: Usec = %d\n", timeout_s.usec);

    /* 设置定时器超时值为100us并启动定时器 */
    timeout_s.sec = 0;      /* 秒 */
    timeout_s.usec = 100;     /* 微秒 */
    rt_device_write(hw_dev, 0, &timeout_s, sizeof(timeout_s));
    return 0;
}

打印结果为:

Read: Usec = 103
Read: Usec = 103
Read: Usec = 103
Read: Usec = 103

3.

定时器触发模式单次触发,定时器时间为100US,当定时器超时,进入回调中,读取计数器的值并重新设置定时器的超时时间为100US

A.

     /* 设置模式为单次定时器 */
    mode = HWTIMER_MODE_ONESHOT;
    ret = rt_device_control(hw_dev, HWTIMER_CTRL_MODE_SET, &mode);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et mode failed! ret is :%d\n", ret);
        return ret;
    }
B.

/*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 */
static rt_err_t timeout_cb(rt_device_t dev, rt_size_t size)
{
    rt_hwtimerval_t timeout_s;      /* 定时器超时值 */

    /* 读取定时器当前值 */
    rt_device_read(hw_dev, 0, &timeout_s, sizeof(timeout_s));
    rt_kprintf("Read: Usec = %d\n", timeout_s.usec);

    /* 设置定时器超时值为100us并启动定时器 */
    timeout_s.sec = 0;      /* 秒 */
    timeout_s.usec = 100;     /* 微秒 */
    rt_device_write(hw_dev, 0, &timeout_s, sizeof(timeout_s));
    return 0;
}

打印结果为:

Read: Usec = 100
Read: Usec = 100
Read: Usec = 100
Read: Usec = 100

问:以上三次的测试步骤,导致的结果不同的原因是?

注:希望可以详细的解释清楚并给我合理的代码建议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三种结果不同,是因为定时器的设计问题,

第一种的时间是软件定时器,以系统系统的启动时间为基准,超时回调打印的是系统启动时间,你可以把第二次减去第一次的时间,结果差不多是100左右。

第二种、第三种是硬件定时器,为什么第二次,周期那里多了3个,那是因为到你多了走了几步,所以多出3个节拍。

希望对你有帮助,B站看看定时器那篇教材,非常有必要看一遍。

网友:
请问你是要这定时器实现什么功能列?如果要求不是很高这应该可以了,第二个就3个微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三种结果不同,是因为定时器的设计问题, 第一种的时间是软件定时器,以系统系统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现在在公司里面,晚上回去,我用硬件跑一下,再具体答复你。因为用的单片机太多了,一时也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三种结果不同,是因为定时器的设计问题, 第一种的时间是软件定时器,以系统系统 ...

第一种软件定时器时间不太准,我算了一下,大概在70左右,差的有点大,按道理不应该。

网友:
我在想呀,你用printf是不是对打印有影响,能不能用IO翻转,用示波器来测量。这样更准确,也排除其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