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传导的 耳机运算放大器

楼主:
请问骨传导的   耳机运算放大器哪位大神有型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好象这个版板很少有这方面的信息,希望有大佬初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这个版板很少有这方面的信息,希望有大佬初答你的问题。

肯定会有很多大佬懂得

网友B:
还没用过骨传导耳机,与普通耳机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拆解一个骨传导耳机看看里面的放大电路。

网友C:
一直在做耳机,可惜就是没有做骨传导耳机,没有关注这个细分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骨传导耳机,与普通耳机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拆解一个骨传导耳机看看里面的放大电路。

是的,这个是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做耳机,可惜就是没有做骨传导耳机,没有关注这个细分市场.

是吧,方案用料不一样

网友:
一般运动耳机,TWS耳机不用运放IC, 主控IC内值驱动.

网友:
楼主问的是 骨传导耳机的放大电路部分的放大器吗?据你理解,这个和普通耳机的放大器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之前有同事做这个,音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