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充电效率的问题

楼主:
如图,对2串锂电池进行充电,设计充电电流为1A,经测试:输入11.1V 电流0.71A   充电输出:7.8V/0.82A  充电效率为81%左右

充电半个小时,其中:电感和芯片的问题用测温设备测试大概72度,板子的温度是30度

试问:如何处理才能提高DC的充电效率???那些方面影响DC的效率,有没有懂的给说下,难道布局啥的不合理?还有没有其他方便的

网友A:
1.提高散热面积.  2.电感可以适当的减小些,3.VIN/VOUT的走线尽可能粗. 4.芯片的规格书的效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提高散热面积.  2.电感可以适当的减小些,3.VIN/VOUT的走线尽可能粗. 4.芯片的规格书的效率能做到多 ...

没有说,参数中之列了其中一个情况,是83%

网友:
这是他的手册,我测试的温度不一定十分准确,数据是可靠的

网友:
数据手册是83,就差不多了,电感用DCR小一点的,再改善的话不会太多,用MPS的效率更高.

网友:
有点效率概念没?效率有要求,先不说非同步,居然还敢选这么大的采样压降和BJT工艺器件?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