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TEL99 中 DDB文件的作用是什么,sch文件和PCB文件是放在DDB文件中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dcexpert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PROTEL99  中   DDB文件的作用是什么,sch文件和PCB文件是放在DDB文件中吗?

网友:
DDB是protel的一种文件格式。怎么说呢,你从字面理解他就是个项目文件库等于是。所以这个项目文件库里面会装本项目的PCB图纸和原理图图纸这些相关的东西(就是你问的.sch文件和.pcb文件)。 那如果你单纯只是想打开一个PCB的话,当然也行,你就随手画,你等于不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