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绘图问题

楼主:
软件版本QT5.14.2,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QPainter>
#include <QPen>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
void MainWindow::painterEvent(QPaintEvent*)
{
    QPainter*painter=new QPainter(this);
    QPen pen;
    pen.setColor(Qt::blue);
    painter->setPen(pen);
    painter->drawLine(0,0,100,100);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为什么直线不能显示,求大神指教!我换了5.9.4版本的也不行

网友A:
有运行截图吗?可以贴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运行截图吗?可以贴一张。

已经找到问题了,感谢!拼写错误

网友:
换QT6,我跟你一起学习,最近想入手QT6,书买回来了,还没时间看,pyqt启动太慢,占内存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