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4050使用BQStudio解锁不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有默认密码

默认 第一个字是0x0414,第二个字是0x3672。

网友A:
如果不行,具体看BQ4050手册找一下,可以看手册从解锁状态到未解锁状态,

需要往ManufacturerAccess()发送两个字的UNSEAL KEY 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具体看BQ4050手册找一下,可以看手册从解锁状态到未解锁状态, 需要往ManufacturerAccess()发 ...

用的是Ti的软件都不能解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Ti的软件都不能解锁

要用官方的软件和EV2300或2400

查一下手册,

仔细看看SEALED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官方的软件和EV2300或2400 查一下手册, 仔细看看SEALED的内容

可以了,厂家把密码改过了,另外电池可不可以电量设置低于百分之几就停止放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厂家把密码改过了,另外电池可不可以电量设置低于百分之几就停止放电呢

完全可以设置,上位机里找截止电压Terminate Voltage

网友:
RSOC = 100% 定义为充满。

RSOC = 0%定义为放空,即电池电压降到系统截止电压。

剩余容量定义为从当前时刻开始
放电到截止电压